白钢刀可以使用什么焊接?---[请教]

楼主(2006-07-25):
   请问各位大下,白钢刀焊接  可以使用什么焊接?

网友:

铜焊,

网友(2006-08-26):

普通焊也行

网友:

是铜焊
在学校弄过 还自己磨过车刀

网友:

常规用铜焊的,但主要控制点不在焊接上,而在焊后的保温上.保温不好,你的刀子就很脆,一上刀就碎了.

网友(2006-10-11):

气焊用铜焊丝

网友(2006-12-15):

用铜焊 ,效果不错。

网友:

用铜焊啊,而且焊后的保温非常重要

网友(2007-01-24):

J422电焊;黄铜钎焊后马上处理。

网友:

我用的气焊 100公厘长 3公厘的厚 4公厘宽的白钢刀片 焊在铁板上用铜焊怎么焊不上去

网友:

12楼好!

钎焊的原理就是毛细原理:

我想你焊不上去主要可能是加热温度不够高,致使钎焊原料无法有效的流动。

网友(2007-02-24):

我一直用铜焊接,空冷就可以了,而且焊后受冲击力,效果不错!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白钢刀,具体尺寸是多少,为什么不用机械装夹的办法。如果尺寸太小,用铜焊焊接我觉得势必会影响刀具的强度,最好用电焊;如果尺寸大,电焊反而不好,它接触点小,且冷脆,用铜焊比较合适,它接触面大,附着力强。不过我还是认为用机械装夹的办法好,当然,具体情况具体把握。我新进社区,且是一线的工人,往后还请诸位高手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我知道钨钢是用铜焊的,白刚刀我家里也常用不过规格都是12乘12以下的,要焊得根据实际情况,如果像钨钢那样只要一点刀口能形成r,应该用铜焊,如果大面积的就要电焊了,然后刷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楼好!

钎焊的原理就是毛细原理:

我想你焊不上去主要可能是加热温度不够高,致使钎焊原料无法有效的流动。

网友:

看用着什么,可以普通焊接和铜焊接,我是用铜焊!

网友(2007-04-08):

用电焊焊接20*20的白钢条对硬度影响不是很大,可以用来继续作切削刀具
黄铜气焊10*10的白钢条也可以

网友(2009-02-21):
白钢刀太短了就扔掉,不值多少人民币。

网友:
铜焊是钎焊的一种,好处是温度较电焊温度低,不易使白钢刀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