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一根带角度的直线?

楼主(2006-07-25):
  我现在在初学CAD....有个小问题.....

      画一根带角度的直线    比如讲一根62度的直线    是怎么画的......命令是用L   还是什么???

网友:

用结构线,选角度,
用相对坐标@.................

网友:

faint !

看来大虾们嘟不屑回答这个高难度的问题,就让俺来献丑吧:

没有一根带角度的直线的,所谓的角度嘟必须有个基准。

通过初中时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的课程,我们知道线可以跟线、面成角度。

我们就选个简单一点的线段与线段吧:现在平面上有根线段A,想画根线段B与它成62.345度,

在AUTOCAD上一个可行的画法是:

copy A 线段与它自己重合,重合的那根我们叫线段B;

rotate B 到你想要的角度62.345。Enjoy it.

网友:

cola大虾是社区里的大好人。上传了很多资料,帮助新手解决难题。向高尚的人致意!

网友:

用命令行 @长度<角度(与水平线夹角) 如@50<62  就是说画一根与水平线成62度角长为50的直线

网友:

给个苯办法:先画一条水平或竖直线,再用旋转命令。

 q4 g6 M- r

不过,还是推荐用wutr(5楼)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小弟懂了....嘿嘿!!!!!

小弟新手..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得请教各位呢!!!!!

网友:

我的习惯:L---空格键--点选起始点--<62--回车--50,习惯了很快的

网友:

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选取构造线——输入a——输入62°——指定通过点——OK

网友:

用相对坐标@.................

网友:

用CAD2006这样的事太简单

网友:

直接直线旋转不就完了  呵呵

网友:

5楼6楼的方法都好~不过使用最重要~
我一直都在用旋转,习惯了,也很好用~

网友:

  为什么不用命令呢?
xl

输入直线角度/R相对与某直线的夹角
直线就OK了..
你可以按F1..是CAD的帮助键..好多快捷键都可以找到..

网友:

同意11楼的观点  用CAD2006很简单

网友:

用命令行  @长度<角度(与水平线夹角) 如@100<45 ; b Q w4 y( D( Y7 S意思是书一根与水平线成45度长为100的直线

网友(2006-09-14):

用构造线,加角度

网友:

我觉得5楼的方法是最可行的又方便

网友:

我喜欢16楼的用法

网友:

5楼的画法可以做指定角度的圆的切线,很好用

网友:

不用命令也可以,可在打开对象追踪设置-选择极轴追踪-启用极轴追踪在增量角内输入62.确定后,画直线时先确定一点然后移到鼠标当达到62度时就会显视62度点击鼠标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输入命令snapang这是调光标角度的,你可以把光标调为任何角度 然后用正交来画

网友:

最快的方法
画一条水平直线,点它,直线变虚,会出现3个方块,点左边的点,敲2下空格,敲数字62,回车,完成。。
使用的是cad的夹点功能,有拉伸,拷贝,旋转,缩放等功能。
最方便的是可以在旋转同时拷贝,算重和命令。

网友:

L 空格,CLICK 起点,@L c- O. A% k# H L代表线长度,<为极座标即角度号,ANGLE为角度,分象限的,逆时针为正反之为负值!

网友:

先输line后输<(+,-)度数 +的是按逆时针方向转 -的是按顺时针方向转

网友:

命令 snapang 输入角度 回车

网友:

先划直线
输入命令L,然后鼠标点起点和终点
然后输入RO,旋转
取一点为参考点,然后输入角度
按照以上方法还画不出来我就怀疑你的身份了~~~~你还是不是人啊。。。。。。

网友:

旋转简单
命令快捷

网友(2006-10-19):

以前只是习惯用·+〈的方法,没想到还可以有这么多的,别的好想法,还要继续学习和总结啊 ,不过个人以为只要是自己习惯的,不麻烦的就没必要改来改去

网友:

5楼说的对,这个是CAD基本功哦

网友:

可以设置极坐标进行画

网友:

   学CAD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看来你没认真哦。呵呵!~~!以后可要加油了。用极坐标就 可以了。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吧?
先画一条直线,然后移动鼠标到一定的角度,如62度,再输入你想要的长度即可。
注:我用的是07版。系统默认的功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