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特富龙涂装前,工件的表面要求

楼主(2006-07-26):
表面粗糙度有没有一个定量的范围

网友:

是有粗糙度的要求,不能高了也不能低了,Ra3.2差不多了。但是要注意的是表面的前处理,比如去油,去锈,脱脂等。可以用喷沙或者抛丸处理下表面。

网友(2009-08-10):
2楼的说的很专业,我就不多话了,嘻嘻

网友:
如果有其它关于特富龙的可以找我交流,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2011-04-02):
楼的说的很专业,我就不多话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