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mSPCC板(Q235A)要求氮化处理---[请教]

楼主(2006-07-26):
不知道有问题可以在此提问吗?简单问题:1.5mmSPCC板(Q235A)要求氮化处理,氮化层深度要求0.008~0.012mm,硬度HV350~550。现实是,硬度只有HV200左右。怎么办?可以达到HV350~550吗?
请指教,先谢了!

网友:

可能是氮化层深度太小了,现在一般都进行氮碳共渗,即软氮化,它是代替渗氮的好工艺.

网友:

Q235是低碳钢,必须渗碳淬火后才可达到要求的硬度。也可碳氮共渗,即氰化处理。这和渗层无关,渗层的大小只会影响到硬化层的深度。

网友(2006-08-25):

我公司专业做盐浴软氮化的企业,利用我们的工艺完全可以达到你的硬度和氮化层深度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先进的答复,前几天把此网站网址弄丢了,所以长时间没有看。
该件如果用碳氮共渗,变形太大,硬度也高,不容易修整。
先渗碳再氮化的成本太高,无法承担。
之前有家台湾的工厂帮忙氮化可以,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工艺过程

网友:

建议采用辉光离子氧化处理,硬度高,变形小(通常汽车齿轮是在磨齿加工后氮化的,可见变形之微)。而通常的渗碳、渗氮或C、N共渗等热处理方法,本人认为要达到某一结果,其变形量差不多。气体软氮化,即低温下进行的碳氮共渗(又名:氰化)工艺,变形量能相对较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