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底自动化控制方面和无线通讯---[一个项目,请教]

楼主(2006-07-26):
各位高手工程师们,我是一名研一的学生,最近老板接了个项目关于海底封堵器的,就是密封海底石油管道的。

我在通讯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项目在平台和海底之间用的是声信号传输数据,到海底管道上方转换成电磁波来传输穿透管壁指导封堵器的动作,就是在通讯实现方面没有思路,没有做过关于海底自动化控制方面和无线通讯的东西,想请高手们给个思路。

关于管道内压力的测量传送什么的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多谢了

网友:

管道内压力测量问题,请写详细一点发到本社区的量仪量具栏目。

网友(点评):
专业明了…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频率的电磁波呀,我和你的课题有些相似,也是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

楼主:  你说的不太清楚, 我先猜一下.

3 j9 e H w2 U

先用次声把信号从采油平台传到海底的信号变换器,  再转电磁波沿海底管道传输,对吧.

你要解决的是信号的传输和损失问题,还有分段的控制问题,是吗?

( m5 d h2 N* s5 C0 i

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你老板怎么会不知道如何做!

网友:

我的是ELF水下通信方面的,包括ELF的产生和发射还有接收

网友:

呵呵,老张啊。你多发帖子请教以下吧。我的也不行啊,呵呵。有信息提供给我点啊。

楼主(2006-08-31):

TO:忙路的熊,
高手啊。我要解决的就是信号的传输和损失问题,还有分段的控制问题,
有什么可以提供的思路方案,还请不吝赐教。多谢啊!
还有问题回答:老板是搞机械的再说我们是下手,他布置了任务就是要自己去完成。可惜自己不才,看了不少资料,还是大头,真不好意思了嘿嘿。

网友:

miss_tin :

愚熊如果猜对了,感到荣幸。笨熊常自以为是地猜人家的迷题,常被人家笑话。

 V9 r& t

建议:

次声传输有专用的发射和接受模块,但由于次声的数据容量很小,编码是一个大的问题,要排除环境的干扰背景声。随路验证码和纠错要处理好。

 g+ |

信号传下以后,建议用铠装的海环境的光纤,一定距离设中继验证站,通过回码可以确定断点位置。

维修的问题要用到深潜器,美国能潜10000米,英国6000。

我再猜一题,你们老板以前不是这个行业的人,看到这个高利项目,临时进来的,希望我猜错了。

老板项目成了,让他加薪。祝成功。

楼主:

忙路的熊:
    首先想要先谢谢你!嘻嘻
不知道是不是很高利,总之是很有赚头的吧。老板其实是导师,还不错。
我们这个项目采用的是这种通讯方式:从平台到海底使用声波传输信号,到了管道位置处转换成超低频电磁波,信号传递到管道内的控制器,指导执行机构动作。
   还期盼着你的继续指导呵呵。

网友:

你老板需要的可能是简单的 低成本的水下通讯 买个现成的就行 有线的 不好意思一下倒想不起来了 三一重工的设备中用的 专门挖沟的钻头里装的类似传感器

楼主:

谢谢你机器人.
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水下通讯,不要求很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