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刀刃磨的砂轮怎么选?

楼主(2006-07-26):
我厂里滚刀磨.所用的砂轮对滚刀的前刀面,刃磨要求一直不达标.光洁度特别差.

我在说明书上看到是45_60粒,可一直没有使用过.

哪位仁兄能介绍几个砂轮品种给我.比如生产厂家,粒数多少,

我使用的是碟型砂轮,砂轮两边夹角15度,孔径35

网友(2006-09-03):

砂轮精细修整过吗?如果是的话,建议检查主轴回转精度。

网友(2006-11-14):

白钢玉砂轮,粒度46,中软.

网友:

搞的粒子太差,CBN120管你好使。

网友:

白钢玉砂轮,粒度60,K级硬度,白鸽砂轮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07-11-26):
不防尝试一下嘉宝砂轮,应该效果会好点

网友:
一年半了,你还回复个厂家的名字,也没说明为什么会好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