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普通手动车床,外圆磨,火花机,钻床等设备,如何加工?---[请教,附图]

楼主(2006-07-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样的零件应找生产标准件销轴的厂家,他们有他们优势.外径都是用无心磨加工的.如不加工孔和攻丝,也就几毛钱一支.全部按图加工应该不会超过1元.只是量的问题.我们曾加工过φ5X7的小销,每件不到一毛钱.

网友:

我认为还是可以作的,只是必须要做工装.批量太小了,没什么必要.
我的想法: 1. 棒料粗车一端,打中心孔
         2.  换一端粗车,打中心孔
         3.  热处理
         4. 利用2个中心孔定位,精磨外圆
         5. 利用钻床工装,钻.攻M3通孔
         6. 利用工装(夹具和电极),对直径3的通孔进行电火花加工

请指教!

网友:

我觉得可行!

网友:

这个件的加工基准应定在内孔,工艺如下:毛胚下料先内孔钻铰后用工艺销插入,作为一整体进行粗精车,处理后进行磨削.

网友(2010-03-18):
0.02不 一定能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5楼的大哥,你那样0.02的同轴度有点难保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