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TP螺纹规格

楼主(2006-07-28):
客户图纸标注螺纹1/2FTP,请高手指教这是什么规格?

叩谢了!

网友:

不会是PTF吧?

楼主:

有朋友说是FPT,可是图纸少至少有6处螺纹都是写的FTP.不会是笔误吧.

网友:

是哪个国家的资料?

网友:

从你的图来看,这是一个五通管,是用在水泵上的吧。标注没有错,F代表细牙螺纹,TP表示锥管螺纹。

网友:

好象应该是55度的眯缝管螺纹吧~
我要查查资料,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

F-PTF 是干密封管螺纹,标注示例:1/4-27F-PTF
标准号为ANSI B1.20.3/.4

网友:

先需确认作图的人是不是笔误, 不然的话再忙都是白搭.

网友(2010-08-15):
有朋友说是FPT,可是图纸少至少有6处螺纹都是写的FTP.不会是笔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