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的转化

楼主(2006-07-28):
各位前辈:

我这里有两张Cad2002画的图纸,打开的时候出现内部错误,我用CAXA转也转不了,后来我传回宿舍,让我的兄弟们转 ,在 机器上用CAD2007能打开,然后我让他用2004格式保存后,再发过来,但在办公室的2004就是打不开。!急啊!请哪位帮帮忙! 我急用这两张图的!!!!!!!!!!!

楼主:

我的邮箱是sxb103@163.com     有能转化好的给我发过来了,不胜感激!

网友:

我用AutoCAD2002试过了,没问题的
应该是你那边电脑的问题,有事找网管

楼主:

不好意思我就是网管

网友:

没问题,我也试过了,是不是你电脑中ACAD文件不全了?

网友:

很简单,启动CAD,在没打开任何图挡的情况下选择----文件----修复----分别选择这两个文件,再按确定即可修复保存

网友:

应该能转化的,不过建议最好尽量不要在不同版本间转换,很多东西一不小心就会丢失

网友:

我把转换2000格式图纸发给你了,试试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那是第一步

楼主:

六楼的兄弟,我下了一个2002版的,虽然麻烦了一些,不过终归是没有耽误事,不过2004版的为什么打不开呢,我也试过别人机器上的2004,效果 一样,不过可能真是我的软件有问题!

再次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我在AUTO CAD2006中打开没有问题,只是要安装一个“R14以上版本的CAD可打开任何版本CAD的文件”和增加一些字体。需要的话请告诉我邮箱

网友:

dxf试试

网友:

我的CAD2004也打开不了!郁闷

网友: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2004的打不开呢?
为什么02的就可以~
不可能是版本低的问题吧~
希望大家积极讨论~

楼主:

六楼前辈说的是正确的,我试过了,可以打开的,可能就是某些文件丢失了吧!

网友:

我试一下吧!

网友:

我的CAD2006能打开 没问题
一般是低版本的  打不开高版本画的图
实在不行  就换个版本高的CAD

网友:

请教:如何将开目CAD图纸转换成AutoCAD2002格式?那位大师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在工具菜单的“选项”中设置图纸保存格式为AutoCAD2002格式即可。或者用另存命令,将另存格式设为AutoCAD2002格式。试试吧。

网友:

  the method of F6  os very good . it is wonderful
i  learn o tip form here .thanks everybody

网友(2006-09-25):

用零六也试过了,图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