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鏽鋼304 精鑄線收縮是多少?---[求助]

楼主(2006-07-28):
那位大蝦搞過304不鏽鋼精鑄的﹐小第請教 不鏽鋼304  精鑄線收縮是多少﹐在線等答案﹗

謝謝

网友(2006-09-29):

3%左右,具体厂有差异.

网友:

支持2楼

网友(2006-10-30):

是0.3%吧

网友:

2%

网友(2009-12-12):
是0.3%吧支持2楼

网友(2010-04-02):
如果是中温蜡的话,蜡收缩率+铸造收缩率应为3.3%左右,但还受到铸件的形体影响也比较大

网友:
光铸件的缩率应是2-3,
但是与铸件的结构壁厚都有很大关系的啊。不是死的啊,有的壁很薄的话有可能还一点多呢啊

网友:
不锈钢铸件线收缩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