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水压的水刀机和油压的水刀机都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6-07-28):
我现在想买一台水刀机。但听说水压的成本低一点。油压的成本高一点。别的方面不知道两种机器的具体性能。望知情人士能告之!谢谢。!!!

网友:

你所说的油压的或者水压的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我们是按结构形式分的,我有点不太明白水压的水刀机是个什么意思?
估计你说的是增压方式吧,目前主要有增压器式的和柱塞式的.目前就国产水刀的整体情况看来,买增压器式的要好一些,主要是质量方面好.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我所说的水压是指的增压方式。所询问的也就是三柱塞式的增压方式。现在广州华臻用的就是这种方式的压力机。只是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用过华臻的机器?感觉怎么样?

网友:

我个人意见:
    从原理上讲,三柱塞式的应该压力更平稳,但从实际情况看来,全世界有90%以上都采用增压器方式。就国内情况而言,好象除了华臻采用柱塞式以外其他家都采用增压器方式,而从客户情况以及在展览会现场的比试情况来看,华臻的设备的稳定性、压力高低、切割能力均不如其他厂家的增压器式的好。
    我觉得你如果需要购买的话,可以考虑增压器方式的。

网友(2006-09-11):

华臻水压机目前切割压力可达250MP,油压机虽然压力高但成本也高,一般主机都使用37KW电机,而且要经常换价格不蜚的液压油,而水压机电机为15---17.5KW,而且通过变频器降频,成本降了很多,现在华臻水刀的密封,回水,供砂方面做了很多改进,系统稳定性也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