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怎样才能只显示换算后的数值啊!)

楼主(2006-07-28):
当使用换算单位时,会出现两个数值,原数值和换算后的数值,可我只需要换算后的数值,那标注样式里面怎么设置才可以只显示换算后的数值啊!

十分感谢!!!

网友:

如果只需要一个就不需要用换算标注,直接用比例标注,改变你的标注比例成换算系数就可以了

楼主:

恩!是可以。那换算标注有没有办法只显示一个数值啊!

网友(2010-10-22):
恩!是可以。那换算标注有没有办法只显示一个数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