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7里画的图怎么在2006里打开啊?---[求救]

楼主(2006-07-28):
救救我吧!!要不就白画拉

! d8 _ Z

网友:
Re: 求助啊!!我在2007里画的图怎么在2006里打开啊~!!!!1

高版本的图,低版本肯定不能打开了,要另存为低版本格式,在文件类型里选为低版本格式.

楼主:

谢拉

网友:

在2007版本的设置里,把文件保存格式选成2000的,2004乃至2000都能打开了。

网友:

注意另存文件的版本...
04的版本  04\05\06....都可以打开.....
或者干脆保存02格式...

网友(2006-10-13):

“工具”--“选项”--“打开和保存”--“文件保存”中改为“保存为2004图形”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不过再说几句,不管你以后在哪个版本里面画图,最好先设置好这一项,免得以后麻烦。

网友:

好像edraw可转任意版本CAD图,网上可下载.

网友:

不过我试过可以直接打开的啊!

网友:

同意7楼的!先预设好

网友:

最好存成DXF档的,就不分版本了!

网友:

输出格式该为低版本的,就可以了!!!

网友:

将文件另存为2006格式的!

网友:

楼主都没说是用哪个软件画的,是CAD的话还可以另存为2006版的格式。如果是Solidworks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呵呵。
我开始用2007的SW画的图。后来系统有问题,装了2006的,以前的图就打不开了。

网友:

先用2007转换成低的版本,再打开。

网友:

还可以转化为位图也可以用2006 调用  不过都成照片了。

网友(2006-11-23):

高版本画的图,低版本当然打不开了

网友:

把2007里画的图在2007中另存为2006或更低版本,就行了。

网友(2010-12-05):
另存文件时,要存在低版本的,

网友(2018-05-17):
一般如果绘图时采用的是高版本的CAD,在保存时要注意选择低版本的,否则别人有可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