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螺纹电极打螺纹时底孔老是偏大---[请教]

楼主(2006-07-28):
  用螺纹电极打螺纹时底孔老是偏大。请那位高手指点原因?

网友:

请那位高手指点原因

网友(2006-10-07):

我单位有电极加工设备,但不懂行,经询问;

电极问题,如M10底径¢8.7,电极应比它小,如¢8.6,外径也要偏小点,要考虑放电间隙.

操作工说:如零件内径加工后φ50,零件要单边放0.15mm余量即φ49.7,  电极单边间隙0.05-0.1mm左右,做成φ49.8-

 r

φ49.9     外径加工即反之。

 }* c

还跟深度有关,因电极消耗不一样(头部消耗大,尾部消耗小),零件会出现大小头情况.

% P r

电极消耗后尺寸会变化,电极是有寿命的,要检验产品零件,超差了,就要换电极。

网友:

这种情况下,应做两种电极,即分精粗打电极,粗打电极的间隙根据你的工件大小,深浅而定,一般在0.6-0.8MM之间,精打电极的间隙要放的小一点,在0.3MM左右,深度够了以后,根据情况在加平动量,这样一般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

网友:

采用平动加工方法能消除底孔加工偏大缺陷.

网友:

长知识了。多谢各位。

网友(2006-11-06):

我来说几句 不知对不对啊  不对的请指正

首先粗打和精打是肯定的了  粗打间隙0。5~0。6都行(单边)
关键是精打 做电极时注意了 不要按照正常的罗纹间隙外经(齿尖)和内经(齿轮)等比例缩小去做电极,应该把罗纹改动,上下限间隙缩小,罗纹外经(齿尖)和内经(齿轮)不变,应该能出来好活!

网友(2008-06-17):
损耗不同引起的

接触面积会影响损耗的情况,影响很大。
尖锐的形状更容易损耗。螺纹底径由于最后才接触到工件。所以往往会由于在刻意加工大径时将孔径加工大。
可以采用平动和粗精电极基本上可以避免但是会增加成本

网友(2009-01-14):
四楼和七楼的小数点 点错位置了吧,
还有。 加工螺纹还用粗打和精打电极的情况极其少见呀, 想来要是你非要做个粗打螺纹电极,一个精打螺纹电极让做
电火花的人去加工, 他能气死~~
让粗打完了,再换精加工电极的时候,上下位置的找正很不容易呀, 一般正常的加工方法就是一个电极加工好。
七楼说的,我理解就是把要做的电极的螺矩和那个螺纹孔的螺矩不一样???? 这样绝对行不通~! 考虑到螺纹电极放电损耗情况,到是可以把电极牙深给加深,也就是让牙形角轻微变小,这到是可以考虚~不过没这必要~!
  八楼说的将加工底孔加大,这到是常采用的做法。

  针对楼主的问题, 我感觉就是 楼主在电极对正螺纹底孔中心的时候没有对正好~! (含 电极垂直没有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