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普通车床操作经验的工人如何学数控?---[请教]

楼主(2006-07-28):
我是一个普通车床工人,我近期准备学数控车床,现在的学校分好几种班,象我有普通车床操作经验的应该在什么班学习呢?数控车床是不是有操作手和编程员两个人操作呢?

网友:

数控车外比较简单,对你这样有机床经验的更简单,如果是不学手工编程的话那你就只要学怎么装夹跟对刀还有简单操作就应该可以了,不过最好学会自己编程,这样不会受制于人.
数控车床由一个人操作,程序分电脑和手工2种编程,每种都有它的好处

楼主:

万分感谢,你的意思就是我最好是学习手工编程了~

网友:

电脑编程是固定的,加工曲面有手工编程达不到的程度,但如果加工简单零件,那么他的程序将会可能出现许多多余的空刀.

网友:

数控操作并不难学,搞懂原理,学好命令,多看例子,认真理解,不齿下问就搞定了。

网友(2008-08-27):
蠢蠢

说的都是废话。。。。。     说些可以理解的可以挖     不要说句话还要半句错字   谢谢

网友:
找个小厂练

没有捷径只有多上机床真干

网友:
有机会进个小厂跟师傅学,很快就学会了.

网友:
你如果普通机床技术过硬,学数控顶的就1个星期
数控主要就是记住命令代码,及各代码的用途
搞定这些我想你数控就应该算学会了
对于难度大的,就只有在日常工作经历中慢慢总结了,
记住不懂的就多问,不要自己盲目的弄

网友:
一开始就学手工班,学会了再学电脑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