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渗碳淬火热处理变形解决方法

楼主(2006-07-28):
这有搞齿轮热处理了的吗?我们在对圆柱斜齿轮进行渗碳淬火时,齿轮基本上因热处理变形要丧失1~2精度等级,特别齿圈径跳、齿距累积总公差基本上处在无法控制的状态。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滚剃齿轮加工工艺,热后齿面不加工,所以产品因热处理变形经常批量报废,请问各位大虾能否发表高见,提供些经验? 先行拜谢!

网友:

据我所知,渗碳淬火会产生很大的变形.
我觉得你在热处理后,应该再给它来一次珩齿.

网友:

一般你们采用始末材料呢?20CrMnTi吗?用20Cr2Ni4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我感觉珩齿好像很难纠正热处理变形,我们以前是做卡车变速箱齿轮的,因齿轮要求的精度大约在7-8级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在做SUV,对噪声等因素要求齿轮精度较高,我也做了一些试验,也总结了一点规律,采用了不同的材料,如20CrMnTi、SCM420(日本材料名称),其变形也不一样,就是径跳、齿距累积总公差控制的不理想,检查国内国外一些比较有名的齿轮生产企业齿轮箱,他们的径跳、齿距累积总公差控制的比较好,基本上在6-7级之间。

网友:

学习中

网友:

齿轮的径向跳动和齿距误差主要是热后精加工安装基准,如内孔,端面,轴径等造成的.
采用完善的加工工艺可以大大的降低齿跳和齿距误差.当然,热处理形成的变形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即使是进口材料也不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楼主:

关键在怎么利用热处理的变形来纠正,我们现在已解决了齿形、齿向的热处理变形问题,通过热前纠正来达到热后齿形、齿向精度要求,只是径跳等无法达到理想的要求,可能跟热处理时摆放有关系,但我一直精力没有研究。

楼主:

如盘齿类,我在热后没有进行磨加工时就进行齿轮精度检查,发现稍微比磨内孔后精度要好些,热后加工可能加大了精度误差,但我想能不能根据工件的形状、材料、热前加工情况等专门制定热处理工艺参数、流程及摆放方式。我想在这方面可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网友:

根据老工程师的说法,渗碳淬火一定要进行磨齿加工.
之所以磨后精度发生变化,是因为你的基准有问题,而不是因为磨工序的问题.
渗碳之前应该用留磨滚刀加工,内孔留量,渗碳后以外齿为基准磨内孔,最后以内孔为基准磨齿.应该会解决问题.

网友A(2006-08-29):

我们公司是做齿轮加工的,模数从2至40的都有,滚剃.滚磨工艺也都有.

1.滚剃工艺,主要用于制造小模数小尺寸齿轮,其渗碳淬火后不进行磨齿加工,因此热处理时要求其变形相对来说就更高一些,一般热处理后精度等均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一般在1级左右.因此热处理工序加工时不仅要做到工艺合理(包括材料材质的保证,予备热处理的保证--建议采用等温正火,机加工精度的保证及渗碳淬火的工艺参数,零件装夹,淬火介质--建议采用分级淬火油和淬火参数等的固化),更重要的是热处理必须和机加工多进行沟通和协调,热处理有变形是肯定的,且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我们要尽量做到最好,变形尽量最小,有些变形完全是可以通过机加工调整工序留量来进行弥补和修正的,所以说,做滚剃工艺必须做到冷热加工密切配合才可能做到更好.

- `& r5 v3 ~ ^6 _$ n. i$ ?

2.而滚磨工艺,因热处理后要进行磨齿加工,因此对变形的要求相对就要低些,但对一些大模数大尺寸齿轮来说,即使采用滚磨工艺,对变形的控制及控制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大型齿圈,直径在2-3m时对变形的控制也是相当困难的.

热处理变形问题对我们所有从事热处理专业的人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难题,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如若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或突破时,希望大家多沟通交流,以促进行业的整体水平提高.

楼主:

胡说得很对,我不是搞热处理专业的,只是在做齿轮时感觉热处理变形已是严重的影响了齿轮精度,于是就做了一些研究,只是通过热处理变形后影响项目进行专题试验,并没有从热处理的原理上进行论证,只是保证其他状态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热前纠正,但热后仍无法达到热前精度(热前有时可能做到4级,热后只能达到7级)。

网友:

把联系方式留下吗!我是做机械设计的,有些齿轮齿条不知能不能做。我的E-mail:zcd_autech@yahoo.com.cn

网友:

齿轮渗碳变形的因素很多:热处理的渗碳工艺,工装夹具的设计,渗碳炉本身存在的问题,淬火油的选用,选用的齿轮材料,还有的选用淬火压床.

QQ:174488682
我的E-mail:zhouwu51@sina.com
你们的QQ号是多少啊,

楼主:

电脑中毒了,这几天一直没有上网,
QQ:690093255
E-mail:heji_hao1@sina.com
请多关照!

网友:

可以从二个方面考虑

1:不知到你们是用的什么材质,可以考虑用一些优质的合金钢

2:淬火方式,可以考虑淬火用的介子和淬火时间

网友:

可以考虑选用好一点的合金钢,另外可以考虑淬火用的介子和淬火的时间

网友:

关键在热处理工艺控制。

网友:

控制不了怎么办啊?关键是怎么解决?

楼主:

没有人在这方面做过研究?以上大家谈的都是怎样减少变形,没有人利用这种变形?我在做试验时就利用这种热处理变形,通过热前纠正达到热后齿轮要求的齿轮精度,齿形基本上存在顶塌现象,齿向变形也有一定的规律,径跳、齿距累积控制较差些。

网友:

影响热处理变形的因素有很多,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材质、冷热加工等等都会影响到最终热处理的变形,热处理后只是集中体现出来而已,而热前纠正也是减少变形的方法之一,所以在前面我说需要冷热加密切配合协调才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热处理变形,单从某一方面着手是不能有最终解决变形问题的,就像人走路,一条走路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可不可以用38CrMoAl之类的材料替代?用离子氮化处理变形量就很小了,噪音也会小得多。

网友(2006-09-28):

放到硝盐等温炉里,30分钟左右,可有效防止变形.

楼主:

感谢上面大侠们的指教,我们现在基本上从原材料成分一致、等温正火、冷加工保持相同状况,热处理摆放方式相同,一句话,保持相同状态,通过归纳变形规律后,通过热前纠正保证热后精度。材料不同、正火工艺不同,变形也不同。

网友:

应根据不同的材料选择不同的热处理工艺,当分而制之

网友:

搞齿轮很难的,要加工出好的齿轮更难。
我很同意8楼的说法,尤其是在剃时一定要考虑齿形齿向的补尝和加工过程中径跳等的控制,最后还要有良好的现场管理。

网友:

齿轮热处理变形是热处理专家的论题,我曾经有过多年汽车齿轮制造经历,看了各位的贴子,有一定启发. 应对齿轮热变形可能大家各有"绝招",不过本人发现淄博张店齿轮厂对此很有一套,其所生产的斯太尔发动机齿轮(615系列)热变形很小,别人加工615系列(大约7级精度--GB10095-88)齿轮采用热后磨齿工艺,而张店却热后不加工,由此可见一斑.

勘误:

  因本人的疏忽,此贴中"张店齿轮厂"应改为"株洲齿轮厂"。

           2006.11.28

网友:

齿轮进行热处理是提高它的硬度,我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从材质、热处理工艺方面着手,改变一下呢,另外渗碳淬火后硬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请问你们采用的是哪家生产的炉子?爱协林?依普森?还是东方?是原装还是合资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   根据老工程师的说法,渗碳淬火一定要进行磨齿加工.
之所以磨后精度发生变化,是因为你的基准有问题,而不是因为磨工序的问题.
渗碳之前应该用留磨滚刀加工,内孔留量,渗碳后以外齿为基准磨内孔,最后以内孔为基准磨齿.应该会解决问题.

这个应该是正解。热处理的齿轮大小各异材质也有区别,变形的规律一般比较难掌握。多数采用磨齿加工。另外一个办法是,改进热处理工艺或采用别的方法替代,

网友(2006-11-01):

珩磨轮是浮动的,不能有效修正齿轮精度,通常用来降低齿面粗糙度而采用珩齿;修正齿轮热后精度,建议采用磨齿工艺.

网友:

我们一直采用淬火压床,那也不能控制零件一点也不变形同时协调机加车间对齿部增加余量,至少0.2的余量,对一般的零件没有大的问题。

网友:

从楼主介绍的情况来看,采用常规的方法对圆柱斜齿轮进行渗碳淬火,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议采用真空热处理,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2006-12-01):

真空炉比较贵,现在国内好象还没有几家,我们正在联系生产厂家,看性价比怎样,有可能买一台,或采用磨齿工艺,因热处理变形已严重影响了我厂的产品质量。请大侠们能提供提供建议,哪家的炉子比较好?

网友:

请问你们采用的是什么工艺方法对圆柱斜齿轮进行渗碳淬火?不同方法有不同的对策。目前滚剃齿轮加工工艺在摩托车、汽车及拖拉机行业是很流行的,工艺也是非常可靠的。

网友:

照我说,最好是用激光或者等离子体来进行淬火处理,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

齿轮渗碳淬火热处理变形是我们做齿轮行业永恒头疼的话题,也是现在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一批齿轮也是因热处理问题又废掉了大半,真心疼啊.

网友(2007-11-15):
最近看到一种新的热后修形珩齿工艺,珩后的齿形、齿向修正量可达到0.010.02mm。齿轮的热处理变形可以大部分修正过来,齿面粗糙度可达到Ra0.8以上.

网友C:
关键是要谈谈变形后的具体处理方案!!!有什么好的方法校正说来大家共享哈!!!!

网友(2011-08-17):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要谈谈变形后的具体处理方案!!!有什么好的方法校正说来大家共享哈!!!!

看到大家都讨论渗碳齿轮热处理的变形,很有感触,认为除了原材料的品质外,降低渗碳温度应该是有效的办法。我们在检测中,看到日本齿轮的晶粒度比较小,一直希望能知道国外的齿轮热处理,是不是很多都采用了渗碳后缓冷,然后再加热淬火。不仅组织好,热处理变形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是做齿轮加工的,模数从2至40的都有,滚剃.滚磨工艺也都有.
1.滚剃工艺,主要用于制造小模数小尺寸齿 ...

我们做重型机械的,模数大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就高频或者中频齿部,为什么要去渗碳调制,齿轮传递的扭矩会有多大呢?强度不够我可以改变模数,改变轴径,为什么一定要渗碳呢?齿轮小了考虑到已使用寿命倒是很有必要渗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