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话题二:缸套的损坏与重新搪磨

楼主(2006-07-28):
对于发动机缸套的作用不言而喻,不管是湿式还是干式都是组成燃烧室的必要部分,那么对于它的修理怎么样呢?我们下面就看一下有关缸套的损坏和修理.:

2、缸套的损坏与重新搪磨

1)缸套材料:球墨铸铁、高磷合金铸铁、磷矾铸铁及含硼铸铁。

2)表面处理:镀铬、表面淬火。fficeffice" />

; s% w+ L f

3)缸套内表面磨损的一般规律

 }# e2 W8 t9 T

在轴向上磨损成上大下小的近似锥形

1、部位主要在活塞环移动的区域内;2、结果是上大下小,且在活塞位于上止点时第一环的位置磨损最大;3、磨损的上大下小是不均匀的,呈近似的锥形

$ W; ~ {

在径向上磨损成椭圆形

在上死点的第一环位置磨损量最大,椭圆度也最大;在向下的几十毫米处时磨损量已经很小,其椭圆度也变得很小,即基本上成正圆磨损

多缸机各缸磨损不均

影响因素很多,一般冷却比较强的缸套磨损量较大

    缸套磨损后,缸壁与活塞间隙将增大,活塞环开口间隙也相应增大,工作时产生窜气、窜油,压缩不良、马力下降、起动困难、机油很快变质且耗量增加等。各缸磨损不均会使发动机工作不稳定而产生振动等。

网友(2006-11-21):

请问:“搪磨”是怎样的一种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

搪磨实际上是“镗孔”加工与“珩磨”加工点简称。发动机工作一段时间后,会有磨损,使得
缸套(缸筒)磨偏失圆,必须经过重新镗孔找圆,加大尺寸,镗加工后,由于粗糙度达不到要求,所以再加一道工序,叫作珩磨,就是在一个支架上安装一组油石条,固定在类似钻床的珩磨机上,边旋转,边上下来回移动,主要是用来提高粗糙度。

网友:

一般是针对湿式缸套才采用的,现在好象基本是直接换了,很少看到搪缸的了,呵呵

网友:

所说的窜油是不是说油可能会从排气口排出啊~~~~????

网友:

希望楼主把工艺再清楚地给讲一下。

网友(2007-02-10):

引用 网友A:
所说的窜油是不是说油可能会从排气口排出啊~~~~????

 Y

不是从排气门排出,人家说的是窜到活塞下面去了。

网友:

摩托车缸套镗大后,转速高了,开了快。
缸套内表面激光表面处理(淬火),选用花纹状而不是整体,对活塞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