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有关材料特性的知识

楼主(2006-07-29):
有谁知道ABS材料的强度、硬度是多少?还有玻璃的强度、硬度是多少?

网友:
Re: 求助:各为学长有关材料特性的知识

塑料名称=耐热型ABS
密度\g/cm^3=1.06~1.08
吸水率\%=0.2
成品\收缩率\%=
马丁\耐热\℃=
连续耐热\℃=
维卡耐热\℃=
1822kPa时\热变形温度\℃=96~110
450kPa时\热变形温度\℃=104~116
脆化温度\℃=
燃烧性=厚>1.27mm
线膨胀\系数\10^-5/℃=0.55mm/s
拉伸强度\Mpa=6.8~8.2
弯曲强度\Mpa=51.9~54.8
压缩强度\Mpa=82.3
疲劳强度\10^7周=68.6
有缺口\冲击强度\Kj/m^2=
无缺口\冲击强度\Kj/m^2=15.6~31.3
拉  伸\弹性模量\10^4kPa=
弯曲\弹性模量\10^4kPa=245
伸长率\%=245~254
洛氏HRR\硬度=
洛氏HRM\硬度=108~116
布氏HB\硬度=
介电常数\60MHz=
介电损耗\60MHz=2.7~3.5
体  积\电阻率\Ω.cm=0.034
击穿电压\Kv/mm=1E+13
耐电弧性\s=14.2~15.7

网友:
Re:有关材料特性的知识

1牌号 :ABS ()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酯 ( 中抗冲击型 ) ● 特性及适用范围 : 综合性能较好,具有高抗冲击韧性和较高机械强度,优良的耐油、耐水性能和化学稳定性,电性能和耐寒性好;尺寸稳定性高,有低的摩擦特性和一定的耐磨性;此外,容易电镀、易于成型,价格低廉。但耐候性差,长期使用容易起层。改性品种有 AAS 、 A CS (耐候性较好)、 MBS (透明)一般用作机械结构零件、减摩耐磨传动零件,低浓度酸碱和溶剂生产的装置、管道和容器。 ● 力学性能 : 抗拉强度 σb (MPa): 41.2 ~ 60.8 伸长率 δ5 ( % ): 5 ~ 25 冲击韧性值 αk (J/cm2): 带缺口 :≥5.88 拉伸弹性模量 (MPa): 20.6 ~ 30.4 硬度 : 108 ~ 121R ● 热性能 : 热变形温度 : 1.86MPa:89 ~ 107℃;0.46MPa:98 ~ 110℃ 连续使用温度 : 71 ~ 93℃ 燃烧性 : 缓慢 2牌号 :ABS ()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酯 ( 高抗冲击型 ) ● 特性及适用范围 : 综合性能较好,具有高抗冲击韧性和较高机械强度,优良的耐油、耐水性能和化学稳定性,电性能和耐寒性好;尺寸稳定性高,有低的摩擦特性和一定的耐磨性;此外,容易电镀、易于成型,价格低廉。但耐候性差、长期使用容易起层。改性品种有 AAS 、 A CS (耐候性较好)、 MBS (透明)一般用作机械结构零件、减摩耐磨传动零件,低浓度酸碱和溶剂生产的装置、管道和容器。 ● 力学性能 : 抗拉强度 σb (MPa): 34.3 ~ 43.2 伸长率 δ5 ( % ): 5 ~ 60 冲击韧性值 αk (J/cm2): 带缺口 :≥52; 无缺口 :176.5 ~ 186 拉伸弹性模量 (MPa): 15.7 ~ 24.5 硬度 : 65 ~ 109R ● 热性能 : 热变形温度 : 1.86MPa:87 ~ 103℃;0.46MPa:96 ~ 107℃ 马丁耐热温度 : > 50℃ 维卡耐热温度 : 71 ~ 80℃ 连续使用温度 : 71 ~ 99℃ 燃烧性 : 缓慢 3 牌号 :ABS ()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酯 ( 耐热型 ) ● 特性及适用范围 : 综合性能较好,具有高抗冲击韧性和较高机械强度,优良的耐油、耐水性能和化学稳定性,电性能和耐寒性好;尺寸稳定性高,有低的摩擦特性和一定的耐磨性;此外,容易电镀、易于成型,价格低廉。但耐候性差、长期使用容易起层。改性品种有 AAS 、 A CS (耐候性较好)、 MBS (透明)一般用作机械结构零件、减摩耐磨传动零件,低浓度酸碱和溶剂生产的装置、管道和容器。 ● 力学性能 : 抗拉强度 σb (MPa): 44.1 ~ 55.9 伸长率 δ5 ( % ): 3 ~ 20 冲击韧性值 αk (J/cm2): 带缺口 :1.57 ~ 3.14 拉伸弹性模量 (MPa): 20.6 ~ 29.4 硬度 : 105 ~ 116R ● 热性能 : 热变形温度 : 1.86MPa:96 ~ 118℃;0.46MPa:104 ~ 121℃ 连续使用温度 : 87 ~ 110℃ 燃烧性 : 缓慢

楼主:
Re: Re:有关材料特性的知识

多谢你回贴,我有个地方不清楚,硬度为:108 ~ 121R 中的R带表什么意思,还有单位是什么呢?

楼主:

有谁知道玻璃的强度与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