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氮化怎么才能控制脆性?---[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7-29):
我们公司是生产圆柱斜齿轮的,齿部长1100mm(最长),工况挺差的,用户要求在24小时工作,一年最好工作365天不停,我们制完齿后,氮化处理怎么才能使脆性一级?

网友A(2006-10-08):

降氮势;豆油煮。

网友:

为什么非要氮化处理呢,渗碳淬火不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是生产圆柱斜齿轮的,齿部长1100mm(最长),工况挺差的,用户要求在24小时工作,一年最好工作365天不停,我们制完齿后,氮化处理怎么才能使脆性一级?

 v/ ^

要選對材質

SCr4,scm1,scm4,sacm1.....等

不但硬度夠且韌性充分~

网友(2007-11-28):
渗氮层越厚越脆,所以要从工艺上调整,减低渗氮时间,适当提高氮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氮势;豆油煮。

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