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合金产品电镀容易断裂的问题---[研发中的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7-29):
大家好!

S' Z! t z

  我们公司正在开发一种新产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产品是做出来了,可是在电镀这一方面就是过不了关,产品在没有电镀之前冲压试验,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电镀过后就有了,我们尝试过好多办法,就是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所以就想借助各位!谢谢!

楼主:
Re: 关于锰钢片的最佳热处理的硬度?电镀后的恒温的请教?

也像锌合金电镀断裂的问题一样,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加以改进?

网友:
Re: 关于锰钢片的最佳热处理的硬度?电镀后的恒温的请教?

请说得详细一点到底是什么状况,用的是什么材料,什么加工工艺

楼主:
Re: 关于锌合金产品电镀容易断裂的问题<请教>

我们用的是普通的锌合金材料,用压铸的方式做出来的“工”字型的配件,装在产品上需要冲压变型,没有电镀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电镀之后,冲压后不是有断裂,就是有裂痕。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发帖个我,谢谢大家!

楼主:
Re: 关于弹片的问题<请教>

我们公司是用锰钢带<软态的>,通过模具冲压成型,做拉头的弹片用的,冲出来后要经过热处理到HRC45左右,经过弹性测试后,能达到产品的要求,但在电镀过后再测试,就会断裂  }4 p6 h 根据上述的问题,是热处理的问题?还是电镀的问题?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  谢谢!

楼主:
Re: 关于弹片的问题<请教>

这是锰钢弹片图

楼主:

着是锌合金产品图

网友:

大虾,你的问题很好,但请注意:一个主题说一个问题,最好不要把好多问题放在一个主题里,这个帖子说一个,另个帖子又说一个。这样比较乱,不利于别人帮助你。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Re: Re:锌合金产品电镀容易断裂的问题---[研发中的实际问题,求助]

可能是你厂采用质量低劣的锌合金导致!电镀会对锌合金基体的腐蚀破坏作用,所以容易折断

网友:

楼主,我觉得就像楼上说的,可能是材质不好。

网友:

在资料上看到的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镀锌之前消除应力(退火)
2 镀锌之前把酸洗改成喷丸处理
3 热处理件硬度控制在HRC>48
4 浸镀后4小时进行焙烘

楼主:

对于12楼的这位先生说的,我们公司在这方面也尝试过  在这个产品压铸出来后,我们通过普通的烤箱进行退火处理<200度,3小时>,然后在去电镀厂电镀,还特别要求电镀厂不能酸洗,不能含铅处理,但是效果不好! ; \ N/ B" s% d8 U u; e9 j% E$ @ 请问:是不是退火的时间,温度有特别的要求?还是其他的原因  谢谢大家!谢谢12楼的先生!

楼主:

我们公司就锌合金材料的问题,是专门从一个老教授那里拿的配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再说了,我公司第一次定原材料的样品呀!

网友:

是专门从一个老教授那里拿的配方?
在机器制造业中,使用的锌合金压铸件是高品位的锌为主加入约4%的铝,O.04%镁,最多0。25%的铜或1%的铜组成的,其它有害杂质必须严格控制在下列范围内:铁≤0。l%,铅≤0.005%,镉≤0.004%,锡≤0.003%;这不仅是为了获得合格的机械性能,防止合金在腐蚀性气氛中发生晶界腐蚀,而且也是电镀出良好的镀层所必要的。

楼主:

回15楼:关于锌合金原材料的问题,我看过我们公司的配方,都是差不多一样,应该不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电镀没有处理好

网友:

请问,你的锌合金产品是要电镀什么,镀Ni,镀Zn,镀Cr,还是镀Sn

网友:

在电镀后,去氢了吗?根据你说的现象看,应该是没有或未完全去

网友:

加去氢处理工艺就好啦,主要原因是氢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