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宇龙仿真上不可以用宏程序啊。。。。

楼主(2006-07-29):
  请教版主。。为什么宇龙仿真上不可以用宏程序啊。。我用G65调用宏程序。。可是出现的警告是。输入了不正确的文字。。。好郁闷。。请版主大侠。。救救。。。。。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软件就这样,我认为是一个缺陷,我问过厂家,他们说目前FANUC没有宏程序功能,而西门子里有这个功能!就是现在最新的4.0版里面也没有这个功能啊,真是有点遗憾!

网友:

请问楼上大虾干数控几年了?

网友:

没有几年,也是刚刚开始啊!

楼主:

  谢二楼大侠。。那我现在在学铣宏程序。没有仿真我应该怎么办呢?请大侠指点前路。。。谢过先

楼主:

  请问仿真上西门子得可以用到宏程序啊。。。是这样的吗?请二楼大侠速速回话,谢过了先

网友:

据说行,我也没有用过啊,你只能试试看了,我是搞数车的,对法那克也只是了解一下,对这个软件因为我们单位最近想买,所以我才了解一点,你也可以上他们公司的网站上去问一下啊!

网友(2006-08-31):

给我套仿真好吗   谢啊

网友(2006-10-17):

现在宇龙4.0可以用宏了 呀

网友(2006-12-21):

可以用别的仿真软件。也挺好用的。

网友:

什么软件

网友:

有4.3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