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丸与喷砂的区别(整理版,有错误请指正)

楼主(2006-07-29):
抛丸是利用高速旋转的叶轮把小钢丸或者小铁丸抛掷出去高速撞击零件表面,故可以除去零件表面的氧化层。同时钢丸或铁丸高速撞击零件表面,造成零件表面的晶格扭曲变形,使表面硬度增高,是对零件表面进行清理的一种方法,抛丸常用来铸件表面的清理或者对零件表面进行强化处理。

一般抛丸用于规则形状等,几个抛头上下左右一起,效率高,污染小。

修、造船业,抛丸、喷砂是普遍使用的。但是无论是抛丸还是喷砂,都是使用压缩空气的形式。当然并不是抛丸就非用高速旋转的叶轮不可。在修、造船业一般来说,抛丸(小钢丸)多用在钢板预处理(涂装前除锈);喷砂(修、造船业用的是矿砂)多用在成型的船舶或者分段,作用是把钢板上的旧油漆和锈除掉,重新涂装。在修、造船业,抛丸、喷砂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钢板涂装油漆的附着力。

其实铸造件清理不只是用抛丸,对于大件一般先进行滚筒清砂,就是把铸造件的冒口切除后放在滚筒内滚,由零件在滚筒内互相碰撞,把表面的砂大部分先清掉再进行抛丸或喷丸的。

抛丸丸子大小是1.5mm。

8 g* Y o

研究表明,就破坏而言,金属材料表面存在拉应力时比压应力要容易的多,表面呈压应力时,材料的疲劳寿命大大提高,因此,对于轴类等容易疲劳断裂的部件通常采用喷丸形成表面压应力,提高产品寿命,此外,金属金属材料对拉伸很敏感,这就是材料的拉伸强度比压缩强度低的多的原因,这也是金属材料一般用拉伸强度(屈服,抗拉)表示材料性能的原因。

 C# ^

我们日常乘坐的汽车的钢板的工作面就是用喷丸来强化的,可以显著的提高材料的抗疲劳强度。

抛丸是用电机带动叶轮体旋转,靠离心力的作用,将直径在0.2~3.0的丸子(有铸丸\切丸\不锈钢丸等)抛向工件的表面,使工件的表面达到一定的粗造度,使工件变的美观,或着改变工件的焊接拉应力为压应力,提高工件的使用寿命.几乎用于机械的大多数领域,修造船\汽车零部件\飞机部件\枪炮坦克表面\桥梁\钢结构\玻璃\钢板\管道\等等.喷砂(丸)是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将直径在40~120目的砂或0.1~2.0左右的丸喷向工件的表面,使工件达到同样的效果.丸粒的大小不同,达到的处理效果就不一样.重点提出:喷丸同样能起到强化的作用.现在国内的设备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只有抛丸才能达到强化的目的.美国\日本的企业用于强化的是抛喷丸并用的!各有各的优势.比如象齿轮这样的工件,抛丸的出丸角度无法改变,只能用变频改变初速度.但它处理的量大,速度快,而喷丸则正好于之相反,抛丸的效果就没有喷丸的效果好

喷砂是利用压缩空气把石英砂高速吹出去对零件表面进行清理的一种方法。工厂里也叫吹砂,不仅去锈,还可以顺带除油,对涂装来说非常有用。常用于零件表面除锈;对零件表面修饰(市场卖的小型的湿式喷砂机就是这个用途,砂粒通常是刚玉,介质是水);在钢结构中,应用高强螺栓进行联接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方法,由于高强联接是利用结合面之间的摩擦来传力的,所以对结合表面的质量要求很高,这时必须用喷砂对结合表面进行处理。

 w r

喷沙用于形状复杂,易于用手工除锈,效率不高,现场环境不好,除锈不均匀。

一般的喷砂机都有各种规格的喷砂枪,只要不是特别小的箱体,都可以把枪放进去打干净。

压力容器的配套产品—封头采用喷砂方式清除工件表面的氧化皮,石英砂的直径为1.5mm~3.5mm.

8 t. c6 K }

有一种加工就是利用水作载体,带动金刚砂来加工零件的,就是一种喷砂。

抛丸与喷砂都能对工件起到清整去污的目的,目的为下序作准备,即要保证下道工序的粗糙度要求,也有的为了要表面的一致性,喷丸对工件有强化作用,喷砂就不明显了。一般喷丸为小钢球,喷砂为石英砂。按不同要求,分目数。
精密铸造几乎天天都在用喷砂、抛丸。

# P: O }& ?4 e2 o

补充:

1.抛丸和喷砂都是表面处理,但不是说只有铸件才抛丸
2.喷砂主要功能是表面除锈,除氧化皮等,比如热处理后的零件,而抛丸的作用和功能就较多:不但除锈,除表面氧化皮,还提高表面粗糙度,去除零件机加工毛刺,消除零件内应力,减少热处理后零件变形,提高零件表面耐磨,受压能力等
3.用于喷丸的工艺有很多,例如:铸件,锻件,机加工后零件表处,零件热处理后表处等
4.喷砂主要是人工操作,而抛丸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多
5.抛丸所用的钢丸和铁丸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丸,准确的说它是小钢丝或小钢棍,只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看起来象丸子的,所谓喷砂的砂说穿了,也就是河砂而已,和建筑用的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喷砂用的经过筛制,含泥少,颗粒大小规格而已。当然有的行业也有不同,如船舶行业的抛丸用的是真正的钢丸、喷砂用的是金属矿砂(不是河砂-石英砂)。

再补充(有些重复,有些冲突):

- u }

1,丸与砂
丸一般是球形一类没有棱角的颗粒.如钢丝切丸等;
砂是指有棱角的砂粒,如棕刚玉、白刚玉、河砂等。
2,喷与抛
喷是以压缩空气作为动力将砂料或丸料喷到材料表面,达到清除和一定的粗糙度。
抛是将丸料以高速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的方法,冲击材料表面,达到清除和一定的粗糙度。

楼主:

整理的有点乱,不好意思

网友:

挺好的,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讲得很清楚,是个很好的教师。谢谢你在美国为我们上的课,辛苦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个问题,那喷塑是怎么回事?和: 和抛丸、喷砂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网友:

好东西,学习学习

网友:

又学到了一些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长见识,谢了

网友A:

说几点不同的看法:

1.喷丸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对于铸件而言应该是能够提高一些表面光洁度(即降低表面粗糙度),主要是因为去除了表面附着物.对于结构件而言,是提高了表面粗糙度(即降低了表面光洁度).对于锻件来说,
我认为应该没有必要采用这种工艺(也许模锻会需要,但我不清楚,没干过...),因为一般来说,锻件接下来
就是机械加工.

2.对于机加工后进行喷丸,我强烈建议大家要慎重采用!!!
因为如果是刚性很好的铸造件也许可以,但是,必须要彻底的做好机加工表面的防护.否则,喷丸下来就会
造成机加工表面的破坏(很多凹坑).对于结构件来说,是绝对不可以在机加工后进行喷丸的.一旦这样做,工件基本上都就因为变形而报废了.

网友:

非常好,谢谢

网友:

ThX!

网友:

说的很明白,也很实用!!
谢谢楼主;还有11楼的朋友

楼主:

回7楼朋友关于喷塑:

粉末涂料的静电喷涂称为喷塑,其原理为:
利用电晕放电现象使粉末涂料吸附在工件上的。其过程是这样的:粉末涂料由供粉系统借压缩空气气体送入喷枪,在喷枪前端加有高压静电发生器产生的高压,由于电晕放电,在其附近产生密集的电荷,粉末由枪嘴喷出时,形成带电涂料粒子,它受静电力的作用,被吸到与其极性相反的工件上去,随着喷上的粉末增多,电荷积聚也越多,当达到一定厚度时,由于产生静电排斥作用,便不继续吸附,从而使整个工件获得一定厚度的粉末涂层,然后经过热使粉末熔融、流平、固化,即在工件表面形成坚硬的涂膜。

工艺如下:

(1)表面预处理。主要是脱脂、除锈,其方法与涂液态漆的预处理相同。

(2)刮腻子。根据工件缺陷程度涂刮导电腻子,干燥后用砂纸磨平滑,即可进行下道工序。

(3)保护(也称蔽覆)。工件上若某些部位不要求有涂层,在预热前可采用保护胶等掩盖起来,以避免喷上涂料。

(4)预热。一般可不需预热。如果要求涂层较厚,可将工件预热至180~20℃,这样可以增加涂层厚度。

(5)喷涂。在高压静电场下,将喷粉枪接负极,工件接地(正极)构成回路,粉末借助压缩空气由喷枪喷出即带有负电荷,按异性相吸原理喷涂到工件上。

(6)固化。喷涂后的工件,送入180~200℃的烘房内加热,使粉末固化。

(7)清理。涂层固化后,取下保护物,修平毛刺。

(8)检验。检查工件涂层,凡有漏喷、碰伤、针气泡等缺陷的,都应返工重喷。

(9)缺陷处理。对被检出的有漏喷、针孔、碰伤、气泡等缺陷的工件,进行返修或重喷。

静电喷涂工艺(静电喷塑)

与传统的喷漆工艺相比较,具有的显著优势,不需稀料,施工对环境无污染,对人体无毒害;涂层外观质量优异,附着力及机械强度强;喷涂施工固化时间短;涂层耐腐耐磨能力高出很多;不需底漆;施工简便,对工人技术要求低;成本低于喷漆工艺;有些施工场合已经明确提出必须使用静电喷塑工艺处理;静电喷粉喷涂过程中不会出现喷漆工艺中常见的流淌现象。

至于与抛丸与喷砂的区别,一目了然了。。。

相关:喷塑涂料(又称喷瓷涂料、复层花纹涂料、浮雕涂料、华丽喷砖、波昂喷砖)

是以有机高分子聚合物或有机材料与硅溶胶等无机材料的复合物为主要成膜物质的有骨料的建筑涂料。通常用的有机高分子聚合物有苯丙乳液、纯丙乳液、环氧丙烯酸乳液、醋酸乙烯—乙烯共聚乳液、水乳型环氧树脂等。混合填料中常用金红石型钛白粉、立德粉、氧化锌、滑石粉、云母粉、石英粉以及纤维质材料如石棉绒等。助剂的品种和用量根据基料而定。
按喷塑涂料的施工特点和不同层次的作用,涂层结构可分为三部分:
(一)底油(底涂、底漆)
底油是首先涂布于基层上的涂层。它渗透到底材内部,增强基材的强度,同时又对底材表面进行封闭,并消除底材表面有损于涂层附着的因素,增加骨架与基材之间的结合力。
(二)中间层(中涂、骨架)
中涂是喷塑涂料特有的一层成型层,是喷塑涂料的主要组成部分。使用特制的大口径喷枪,喷涂在底油上,再经滚压,即形成质感丰满、新颖美观的立体花纹图案。骨架具有足够的粘结强度,对建筑物起到补强作用。同时骨架是喷塑涂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增加了喷塑涂层的耐久性、耐水性及强度。
(三)面油(面涂、面漆)
面油是喷塑涂料的表面层。面油内加人各种耐晒彩色颜料,使喷塑涂层带有柔和的色泽。根据室内外的不同需要,可以喷成有光、平光涂层。面油起到美化喷塑涂层外表和提高涂层耐久性等作用。

网友:

讲得很明白,谢谢.

网友:

前几天碰到这个问题,有点模糊,今天看到,现在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很好

网友:

怪不得人家的箱了外表比我们好看啊,原来他们用的是喷塑工艺,我们用的是喷漆工艺,听一天气大侠的讲解,效果当然不一样了,看样子要建议我们的BOSS采用这种技术了,呵呵

网友:

喷砂应该用金刚砂,而不是河砂;
请问,GB6060谁有?

网友:

不错
讲的很详细

网友:

谢谢楼主,很详细了

网友:

有点补充:抛丸完全依靠电机带动离心抛丸机工作,而不需要压缩空气,除锈效率高,消耗能量低。磨料是由钢球(铸钢丸)和棱角砂或钢丝切丸按不同比例组成。

喷丸完全需要压缩空气做动力,磨料基本采用钢丸。除锈效率低,表面质量较抛丸差。

船厂预处理生产线设计和制造较难,尽管国内有很多生产厂家,但质量仍旧不够理想,所以还需要进口,特别是抛丸器、喷漆机等关键设备。钢板除锈较为简单,要去除钢板上的氧化皮,特别是发青的就特别难,最好能先将钢板预热,这又很难,预热另个作用是去油污等,特别是4米速度以上的快速线,基本上采用进口抛头,抛丸速度快,后面扫丸速度就难以跟上,喷漆部分设计也要向高速化。

本人设计过几条生产线,有点心得,特别是在扫丸和喷漆机部件的设计较为独特。

网友:

你的认真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搂主:

一般的抛丸可以消除工件的残余应力吗?
如果能
是表面的还是内部的?
还有效果如何??

网友:

应该是表面的 可以提高零件表面疲劳强度 有在大齿轮根部进行抛丸处理 用以提高齿轮根部表面的疲劳强度 飞机翅膀好象也是用抛丸处理的方法成型的 也提高了飞机机翼的抗疲劳强度

网友:

我知道,不管是抛丸,还是喷砂,它都是对机械的表面进行处理,为了让表面光滑。
只能工件的表面要求比较严,才会用到抛丸,喷砂,否则直接喷漆就可以了。

网友:

抛丸,喷砂也可以用在铸件表面清理 现在业主对钢结构表面的涂装要求非常高 希望表面油漆有10年或20年以上的寿命 钢结构表面处理过以后和油漆的之间的结合就很好 另外经过表面预处理过的钢板 因为表面有底漆的保护 能够在加工周期内防锈 如果钢坯的表面进行预处理 就很容易地检查其质量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抛丸是为了将被打击物两面清理光洁,喷砂是为了在被喷物表面上出现磨砂面。

网友(2006-09-23):

原来只知道有这些工艺,不清楚其所以然,现在基本明白了。多谢!

网友:

不错,谢谢

网友:

正准备求救寻喷塑方面知识,终于了解了。谢谢!

网友:

真是太详细了,又长见识了。多谢!

网友:

p抛丸弄过不是很清楚

喷丸到知道点。有干和湿两种

一般的小厂用湿喷设备要求低,也能满足要求

干喷的效果比较好啊 ,光洁度也比较高,,我也见过强力喷丸

网友:

抛丸只是对铸件进行抛丸,用于去处表面附着物、铁锈等,本人没听说过对半成品进行抛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几点不同的看法:

1.喷丸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对于铸件而言应该是能够提高一些表面光洁度(即降低表面粗糙度),主要是因为去除了表面附着物.对于结构件而言,是提高了表面粗糙度(即降低了表面光洁度).对于锻件来说,
我认为应该没有必要采用这种工艺(也许模锻会需要,但我不清楚,没干过...),因为一般来说,锻件接下来
就是机械加工.

2.对于机加工后进行喷丸,我强烈建议大家要慎重采用!!!
因为如果是刚性很好的铸造件也许可以,但是,必须要彻底的做好机加工表面的防护.否则,喷丸下来就会
造成机加工表面的破坏(很多凹坑).对于结构件来说,是绝对不可以在机加工后进行喷丸的.一旦这样做,工件基本上都就因为变形而报废了.

我和10楼有同感,结构件加工完后是不可以喷丸的,变形无法避免。

网友:
Re: 抛丸机用高锰耐磨钢轧制钢板

我也好象没听说过用半成品喷丸的

网友:
Re: 抛丸机用高锰耐磨钢轧制钢板

我看过抛丸机,做出来的东西的确不错,表面很光滑,而且里面也可以很好的抛光干净!
有非常多的小丸子,可以重复利用!
喷沙没有看过,等下次有机会再看了!

网友:
Re: 抛丸机用高锰耐磨钢轧制钢板

切割易裂么?破碎行业用得多么?大批量价格可以优惠么?板幅还有更大的么?

网友:
Re: 抛丸机用高锰耐磨钢轧制钢板

那个焊条直径是不是标错了?0.3mm?有么,太细了吧。

网友:
Re: 抛丸机用高锰耐磨钢轧制钢板

可以冲孔么?开沉孔方便么?

网友(2006-12-21):

楼主真是博学多才,让我又学到知识了。

交流让人进步

网友(2007-02-08):

今天学了这么多东西,太感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结构刚性好,机加工后喷丸是不会有变形的,只是表面会粗糙一些。

网友:

楼主说的还不是很全面,目前喷砂和抛丸的应用已经大大拓展.在国外抛丸已经逐渐取代喷砂在大的连续平面的工艺.日本和韩国的船厂已经开始应用可移动式抛丸设备为船体以及舱内的表面处理.并且有趋势逐步禁止能造成环境污染和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喷砂工艺.而且国外这一移动式抛丸设备已经发展相当成熟.只不过因为国内的一些原因没有被更大范围地引进而已.

网友(2007-09-14):

石英砂不环保,操作者易得肺矽病。一般用棕刚玉或钢砂、钢丸。

网友:

再次整理、发送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以前并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现在多谢楼主了!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我司是做铸造产品的,我们的惯例是表面要求高的用喷砂,要求低的用抛丸。根据客户对产品的使用需求而定。

楼主:

万分感谢47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朋友。。。

网友:

请教:抛丸处理的价格一般是多少?是按面积计算?

网友:
47楼的,我想和你做一样的工作,在此谢谢了。

网友(2007-10-15):
讲的很详细
谢谢版主!!

网友:
太棒了,支持,学习了

网友:
请问一下:铝合金表面在喷涂前进行喷砂处理,会有什么影响或好处么?谢谢

网友:
我们的产品就需要喷砂处理,喷后的工件很漂亮,但喷砂的环境就是太恶劣了,对人伤害很大,要特别注意保护好,最好穿能够恒温的防护服,带好防毒面具!

网友:
请教:抛丸处理的价格一般是多少?是按面积计算?
----------------------------------------------------------------------
根据你要求的不同,比如你是要Sa2.5还是Sa3.表面粗糙度是40还是75.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成本.
但是可以给你举了例子Sa2.5 粗糙度75的应该成本低于4元(不含电费)

网友:
忘了说了,钢丸的价格在三千到五千多之间,一般消耗为0.2kg/m.我以上说的价格是包含人,机(折旧),件(零件损耗).这里面的构成因不同的设备而差异很大.我上面所说的只是提供一个参考

网友(2007-11-24):
喷砂目的:
1.完全达到零件表面的均匀粗糙度
2.获得柔美的亚光外观和手感
3.掩盖消除零件表面缺陷
4.提高金属零件的塑性

网友:
原来只知道有这些工艺,不清楚其所以然,现在基本明白了。多谢!

网友:
不锈钢表面经过喷砂后表面很好看,可是喷砂后摸上去的手印和污渍很难擦除,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我使用的是干式喷砂机

网友:
谢谢老大的的的积累,不胜受用

网友:
正有此问,今得答案,心里非常高兴

网友:
抛丸的打击力很大,一般会去除工件的锐角,而且对尺寸和精度也有影响,小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几点不同的看法:

1.喷丸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对于铸件而言应该是能够提高一些表面光洁度(即降低表面粗糙度),主要是因为去除了表面附着物.对于结构件而言,是提高了表面粗糙度(即降低了表面光洁度).对于锻件来说,
...

1。对于铸件而言能够提高表面光洁度,最近一个铸件就是采用喷丸方法
2。

网友(2008-11-24):
感谢整理资料的大侠们,方便学习了.

网友(2008-12-26):
楼主  你好  对喷砂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懂
但是我想了解   在什么情况下客户要试用镍喷砂    而不是普通的石英喷砂

网友:
这些只要用于外表面的机械处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LZ 指导.

网友:

長見識了,謝謝樓主

网友(2009-02-11):
现在就是负责涂装方面的的东西,一窍不通呀,学习中

网友(2009-03-13):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2-12-11):
整理得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