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细长孔的加工

楼主(2006-07-29):
例如一个直径5mm,长度100的孔,应如何加工?

网友:

精度怎样?

楼主:

精度基本没什么要求,只是用来导油的

网友:

合金钻头,
分次进刀,
加强冷却,
不行用阶梯孔。

网友:

加长深孔钻或放电加工也行的就是加工费有点贵!:)

网友:

我今天钻了140长的孔,直接用加长钻头,很简单.

网友:

不算太难,关键是要细心点,多提钻排屑。

网友(2010-10-02):
多细的孔,多长的孔,数清楚点,精度怎么样

网友:
直接钻就可以........

网友:
就是钻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耐心、注意排屑就行了。

网友:
油孔而已没什么要求了,很简单,普通钻头就好了,一次钻通,多拍屑。另外你也可以两头打。

网友:
加长钻慢慢打呗。。。、。

网友:
这个是简单的,在曲轴中的斜油孔加工,一般长度全有100以上。

网友:
枪钻可以解决细长孔的加工,不过需要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