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以用水刀替代砂轮处理轧钢厂的钢坯缺陷吗?

楼主(2006-07-29):
记得前些年长沙矿院搞了用水刀处理钢坯缺陷,在大连用过,好像不是很成功,不知现在这个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有了解情况的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缺陷?
如果是仅仅是切割修外形的话,现在水切割完全可以做到。

楼主:

首先谢谢斑主!
    弹簧钢等在轧制前要对钢坯进行酸洗,以暴露表面缺陷如夹渣、裂纹等,再用砂轮进行磨削,然后才能轧制,以免缺陷在轧制过程中变大,造成钢材的浪费。有些单位为了减少酸的污染,采用喷砂暴露缺陷,再用砂轮磨去缺陷,或直接用刨床刨去四面。
   如果用水刀可免去砂轮的粉尘污染,可避免工人得硒肺病。但是要求能控制切除的深度和面积。
   当然如果无需酸洗和喷砂就能暴露缺陷就更好了。
   听说水刀要用河砂,而且不能回收,那么多的河砂不知如何处理?而水是可以回收利用的。也不知道国内现在是否有用水刀处理钢坯缺陷的?

网友:

就你说的情况,采用现有的水刀是不合适的,主要原因有:
1.水刀目前的技术还无法控制切割的深度,面积也只能同一行一行扫描式切割来实现,而切割水柱直径只有1mm左右,所以对大面积是很费时间的,不过,对于你的要求,倒是可以作为水射流技术的延伸,专门开发此类产品,实际使用压力要求并不高,但要增加流量,加大喷嘴直径等等;
2.水切割目前在全世界都是采用的是石榴石砂,在切割过程中,其砂粒的棱角被磨钝了,没有再利用的价值,所以没有必要回收,而且石榴石砂也很便宜,可能还没有回收成本高呢;
3.水可以回收利用,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度,浪费情况太严重了,很多人都不会在意水切割的用水量,国内几乎没有一家水刀厂商配套切割水循环利用系统.

楼主:

谢谢斑主!
   水循环可以自己搞,但砂子的问题在于一是北京周边不许采砂,运费贵;二是处理到何处,可能还要花钱找地方放。所以如果也能回收或作什么副产品就好了。
   如果水刀处理钢坯缺陷能够搞成,我想国内的特殊钢生产公司是会有需求的。只是以前听说长沙矿院搞的压力约40MPa。

网友:

哦,水切割的压力一般在250Mpa以上,现在常见的最高压力等级是300Mpa和380Mpa的。
随着中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砂的回收利用肯定要想办法解决的。

网友(2008-03-19):
水刀处理钢坯缺陷是属于高压水清洗.不属于切割.你可以把样品拿到南京大地去.大地现在有工作压力300MPA的超高压水清洗.

网友:
你说的情况水切割机能做到,但已不是你见到的水切割机了。如有需要请联系0755-27960591力源公司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