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台设备,减速器由八台马达驱动,如何保障同步运转?---[请教]

楼主(2006-07-30):
我有台设备,减速器由八台马达驱动,请教各路大侠,应从哪些方面保证马达同步运转.

网友(2010-10-23):
没道理,为什么不用一台马达驱动?

网友:
如果僅僅要電機輸出同步,可以採同步電機,致於分批次投入動力,可配一般離合器就行,如果需要的是機械角度同步,內可能還得加上同步儀,若相位角還得指定位置,那又得再加判斷電路,問題不同解決思路不同,方法也不同...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