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D 中计算所有线的长度和?

楼主(2006-07-30):
因为需要计算工时,需要计算钣金展开后所有线的长度和,各位有没有方便的办法?

网友:

不知道您得所有线是不是连续的?如果是连续的倒是可以实现,不过也有点麻烦!

楼主:

不一定呀,但一定是封闭的,如一个长方形,内部可能有一些圆孔。

网友:

    可以用多义线(现在中文版的叫多段线),顺着图形走一遍,然后点选这根线,到特性管理器中去看该线的长度即可.

网友:

建议你用SOLIWORKS画钣金三维图,画好后展开,再用测量工具量一下就行了。

网友:

可用DI命令

网友:

用PIDET命令啊!

网友:

怎样才能用多线段命令把所有的线合并成一条线呢?望指点!

网友(2008-11-14):
7楼的没有你说的命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