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信息

楼主(2006-07-31):
先来一点.

楼主:

晕,传不上去.

楼主:

抱歉,压缩后还有1M,没法传.

网友:

晕……
现在只能上传100K以下……

楼主:

实在抱歉,资料传不上去,只能和大家探讨探讨问题了.

网友:

一个附件可以传200K大小。

楼主:

不行啊,PDF文件,压缩之后,0.98M,传不上去.

网友:

以后传个文件要麻烦死了

网友:

这只是暂时的。正在解决中......

楼主:

怎么也搞一点上去.

滑动轴承的设计:
滑动轴承的种类繁多,按其材料可分为铜轴承、钢轴承、复合轴承等;按其润滑方式可分为干摩擦轴承、含油轴承、不完全油膜轴承、流体膜轴承等:我厂现使用轴承的润滑方式为不完全油膜润滑,先后使用过铜、钢、铜基钢背自润滑等多种轴承。铜轴承韧性良好,耐磨性一般,对轴有较好的保护作用,但抗变形能力较差,长时间使用后易变形,造成轴承内径扩大,导致结构件晃动;钢轴承强度高,耐磨性好,抗变形能力强,但表面热处理的工艺要求高;铜基钢背自润滑轴承兼有钢轴承和铜轴承的优点,同时油槽润滑和自润滑相结合,能有效避免轴承的烧焦,但其工艺复杂,成本较高。
轴承的设计首要考虑的是轴承的使用寿命,其寿命除烧焦外由轴承内径的磨损量来决定。磨损量主要受摩擦条件的影响,而摩擦又受承载、速度、杂质、表面粗糙度、工作温度、不同运行方式、所使用润滑剂等条件影响,因此,磨损量只能是一个理论估计值,轴套的寿命取决于各种复杂的条件。若因供油不良,杂质渗入而使磨损急剧变化,就很难预测磨损情况。在正常情况下,铜轴承(ZcuAll0Fe3Mn2)磨损量可由下式近似得出:
W=K×P×V×T
W:磨损量(mm)
K:摩擦系数【mm/(N/mm2·m/min·hr)】
P:承载能力(N/mm2)
V:线速度(m/min)
T:磨损时间(hr)
式中K=Ci×k,k为理想状态下的摩擦系数,K=(1~5)×10-8【mm/(N/mm2·m/min·hr)】
1、Ci=C0×Cl×C2×C3
2、承载压力P
通常所谓承载压力是指轴承承受载荷时,轴承支撑的最大载荷除以受压面积,所谓受压面积,当轴承为圆筒形时,取与轴承接触部分的载荷方向的投影面积。
3、速度V
轴承的发热量,主要由轴承的摩擦作用引起的,根据经验可得,对摩擦面温度的上升,滑动速度V的影响远大于承载压力P的影响。
由此可见,轴承的寿命主要由P×V的值决定。同时PV值决定着轴承的发热量。当轴承运转时,轴承温度受摩擦产生的热量及热量散发情况影响,通常会在一定温度上稳定下来,若运转持续进行中有杂质侵入,润滑油的性能就会降低,同时由于摩擦粉末的影响,材料的疲劳,此时摩擦面的形变即发生变化,摩擦系数提高,轴承的温度上升,致使摩擦面损伤,导致烧焦,基于此种情况,轴承运转温度越低,亦即使用低的PV值时,轴承的负荷性较好,寿命延长,所以在设计时尽可能使用较低的PV值。

网友:

楼主的精神令人感动阿!

网友:

感谢楼主对站友的贡献!~

网友:

我单位生产的齿轮泵使用的是高锡铝薄壁滑动轴承.我到供货厂家见过生产过程,他们只是把购进的双金属板材剪切后弯卷再加工成形.请"一两酒"大侠介绍一下此种材料的性能好吗?

网友:

你所要了解的这种高锡铝薄壁轴承是双金属轴承中的一种,它是以优质低碳钢为基体,表面经多次轧制铝锡合金而成,其技术参数为最大速度:25m/s,拉伸强度200n/mm2,最大承载压力100n/mm2,摩擦系数0.05~0.17μ,采用油润滑,其最大PV值6(N/mm2 * m/s)

网友:

这种轴承易受油渗透,相配轴颈的硬度不低于270HB,我本人现在正就职于生产厂家,对滑动轴承的应用,我本人认为国内还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希望和各位交流,另外我的跟帖请“一两酒”大侠指正

楼主:

可乐加冰 牛啊!
俺们社区有多了一位高手啊!

海哥所说的现象很多,我带老外去过那种地方,他头直摇.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可乐加冰大侠.且收藏了.

网友:

客气了,从各位那里也学了很多东西,机械知识浩如烟海,学无止境,有能帮得上的我不会吝啬的关于滑动轴承还期待能开辟专栏,加以探讨

网友:

可乐加冰,高手!佩服!!
我在设备维修时,重点之一就是要解决滑动轴承的故障,通常称之为轴瓦。
以后可要多请教了。

网友:

可乐加冰大侠,想请教一个问题。
关于薄壁瓦的瓦背紧力,怎样检测比较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