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的12.9级的内六角螺钉,要不要配垫圈?---[请教]

楼主(2006-07-31):
小弟最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M16的12.9级的内六角螺钉,要不要配垫圈,要是配配哪种,GB是多少?

网友:

哥儿们,一个螺栓是否要加平垫与弹垫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在螺栓下面加任何东西,除了所压本身外,加一个就多一个数量级的危险.如果在不太重要的场合,则加一个弹垫是必要的,但是相对位置要求高的话就必须有防止动的结构.加上了弹垫反而不安全!
以上是我的看法.

网友:

请问Abe你的这些资料(为什幺要用12.9级的螺栓,而不用8.8级。看来这位置是受力 (预应力dynamic load),或是受大的振动力影响,容易松脱。
用普通的钢材造成的垫圈,例如弹簧垫圈,锯齿锁紧垫圈都不理想。
12.9级的螺栓/螺帽的抗拉强度约1,220 N/mm2,屈服强度约1,100 N/mm2 ,建议扭矩314Nm,夹紧力达到127kN,弹簧垫圈受到这样大的夹紧力,在第1次收紧后,它的弹力余下很少。不能防松。
12.9级的螺栓/螺帽硬度约是HRA70,普通锯齿锁紧垫圈的硬度约HRA45至50度,它不能弄花螺帽而增大磨擦力。
如果要安全,建议使用螺得牢防松垫圈的改良达克罗(Delta Protekt)材质,它是专利防松设计,硬度达HRA74,比12.9级的螺栓/螺帽更硬,可以将刻纹压在螺帽底部,制造防松功能。
)-------------------是那里查的.

楼主:

呵呵,谢了,你说的没错,GB/T 93的弹垫经常失效,现在已将弹垫取消,预紧力矩增大到350Nm

楼主:

请问Abe老兄,你的扭矩314Nm是怎么得出的.
我的350Nm是经过计算的

网友:

高强度螺钉一般不需要加弹簧垫圈。弹簧垫圈的防松效果是最差劲的,只用在5.8级以下的螺钉螺栓。最好的最节省的办法是控制预紧力矩,使预紧力始终大于最大负荷。同时如果结构允许,最好使螺钉长度达到5倍的公称直径。比如M16的螺钉,长度最好达到80。也可以加乐泰胶。对于垫圈,最好的是带螺纹的锥面垫圈。

网友:

有这么麻烦吗?
如果不太重要的场合,根据接触面的材料选择是否使用平垫,然后随便使用一种合适的防松方式不就OK了啊!!不过国内的弹簧垫圈质量确实太差!!以前在台湾公司,那SB台湾人总是说我们的弹簧垫圈,没把我气死!!!

楼主:

呵呵,多谢诸位大虾,小弟将垫圈取消了,加大了预紧力,暂时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我的数字是xxx防松垫圈的生产厂家给的,但对你不是完全合用,因为计算程序都加了厂家的防松垫圈。现在付页的计算程序是英文版,暂时未有中文版。 另外有4个已经计算了的数值表,包括8.8级、10.9级、12.9级、不绣钢螺栓。  可在网页 http://www.nord-lock.com.cn 找到。

这些数值表的建议扭矩,比没有用xxx防松垫圈的大了20%,你可折算应用多少,看来你是用多了。但我猜你没有用润滑剂,所以数值算起来又

NL Torque calculator.xls

网友(2009-06-07):
支持下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长孔要加平垫,如不加平垫则弹垫不起作用。圆孔不能加平垫,加平垫则弹垫也不起作用。如果螺钉的硬度高于弹垫,则弹垫亦不起作用,只能增加预紧力。

网友(2010-04-14):
是个问题啊    我最近也遇到了

网友:
要,但是要看什么场合用什么垫圈

网友:
领教了!  怎么一个小时只能发五个品论啊

网友(2011-05-13):
请问这个扭矩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在论坛里老外有家套筒的,难道就是来代替平垫,弹簧垫的,学习了,以前以为加了平垫弹垫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现在了解,谢谢楼主!

网友:
支持下这个问题,不懂机械

网友:
以前以为加了平垫弹垫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现在了解,谢谢楼主

网友:
我在豆丁网上找了个关于螺栓扭矩的资料,谁能下载来分享一下
http://www.docin.com/p-8958512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数字是xxx防松垫圈的生产厂家给的,但对你不是完全合用,因为计算程序都加了厂家的防松垫圈。现在付页的 ...

这个资料不错哦,我发现几种算法都有些出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说的很对哦!!!!!!!

多加一个平垫就多了一个接触面,也就多了一个相对滑动的几率,哈哈哈哈哈!!!!!

网友:
都是高手在回答。学习了

网友:
说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支持下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