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淬火油方面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6-07-31):
我们单位普通箱式炉油淬时,用的是普通20#机油,虽然是老传统,但合理吗?若是补油,一定要补同样的油吗?

网友:

是否合理应根据实际效果来确定!
一般情况下要补充同一牌号的油。

网友:

如何解决油的降温问题

网友:

请问用普通20#机油淬火有没有开裂问题?

网友:

开不开裂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你所处理产品的材料及工艺参数等

网友(2006-09-04):

油的降温问题主要是根据设备而定

有些先进的设备自带有传动循环冷却装置

如果是一般的设备

那就要用一般的方法来降温了

比如说表面散热法:直接用大风扇对着油池吹

当然还离不开箱体的冷却:将大油箱体放置在一个比较大的水池里

使底面和周围也能得到一定的冷却

水最好是可以循环的

网友:

油的降温最好利用热交换器及循环冷却泵强制冷却。

网友:

俺这里在油箱里装了两个暖气片 通循环水 呵呵

网友(2006-11-07):

普通机械油新油冷却速度大约在50-60度/秒,老化很快,老化之后冷却速度更慢。加上淬火油本身温度较高,搅拌力度偏弱,综合冷却能力会很差的,遇到淬透性不好,或者工件尺寸较大时,就会冷却不够,不能达到工艺要求。
冷却有很多的办法。
一般来说只要都是属于机械油,一般情况都可以混用。但是把好的油加入差的,很不划算

网友:

我是一个做专业淬火油公司的销售工程师,有关淬火介质的问题,如果愿意共同商讨,请联系
harden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