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牌号是Q215A,如何知道是冷板,热板,还是镀锌板?---[请教]

楼主(2006-07-31):
比如说现在我查到St37-2相应的我国的钢牌号是Q215A,那么我怎样知道它是冷板、热板、还是镀锌板或电解板呢?

网友(2006-12-13):

名称        汉字         符号         字体         位置
屈服点        屈         Q         大写         头
高级(优质钢)        高         A         大写         尾
从钢号里边可以看出来这些!

网友:

看不出来钢板的成型方式。
望有知道的人士说说,成型方式用什么符号表示?

网友:

好像是根据板厚可有一个大致分类,当然还可根据供需双方的协议及需要。具体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2007-01-25):

可以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常用工程材料分册3-83页
钢板标准号及名称

网友:

完整的标注应是:Q215A-GB/TXXXX-19XX,从后面的GB号可以确定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