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龙螺旋面展开的制作方法---[请教]

楼主(2006-07-31):
大家好

我请教搅龙螺旋面展开的制作方法

" g7 E: c# n z* N! k2 k' P

轴径108,螺距300,外径376,叶片厚10

按照书上的公式不好使,展开圆内径是160,拉开后,叶片没有包住轴,有10多个的缝隙。后来又添料焊接上的,外径也变了,又火焰切割,打磨。费老劲了

+ H' d I0 T5 D( z

哪位大师干过这个的,给指点指点啊?

我们这个是叶片超厚的,10毫米

薄的也不能按书上的公式算。直接算出螺旋线长度后,除 PI ,就是展开圆内径,不留开口,要不拉开后就有大缝子

不知道同行们是咋干的??交流一下啊!!!

网友:

有图纸吗?请上传。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说?好几种展开方法。你画个图,我帮你展开。可以传到我的邮箱tgqtq@126.com.
问一句你叫小唐老师。哈哈。我也姓唐。

网友:

找中径,放样。很好做我QQ317844739

楼主:

重新编辑

重新上传图纸

楼主:

重新发一张图

我是看别人的图纸,算完后人家干环了
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的图纸了
大致画的

楼主:

怎么没发上去

楼主:

怎么回事

楼主:

图纸

楼主:

好了

可算上去了

网友:

我想想
不好弄

楼主:

都是一家人啊
帮忙啊。。。

网友:

图纸看了。把每个螺距拼焊。是有一定的难度。要放样。计算要一板厚的中心。不要以面为基准。

网友:

这东西我们都是按照公式计算好后,割整圆,焊接成串后用铰链拉成型的。一般螺旋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如果说外径大的话,你可以在放样计算时将外径作小一点

楼主:

红瓤地瓜你好

你是按什么公式算的啊?就是要问整圆的内 外径大小
不是外径大,是内径大,拉成后螺距够,但是和轴有缝子,而且很大,就是要控制这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那位老师讲明白点呢?

网友:

我有了一个公式。

网友:

搅龙螺旋面的展开画法在《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出版社里 (2-71)里正螺旋面的画法里有详细介绍 注意这只是一片螺旋的画法 造它下料可能会缺掉一点 但基本尺寸对的

制作也是一片片做 再拉开 然后焊到钢管上去 如果要求螺旋片耐磨可以在边缘堆焊不锈钢焊条 螺旋片也可以用Q345A制作

网友(2006-09-25):

内径为158.5

网友(2006-11-05):

螺旋输送机绞龙叶片下料及成形加工  绞龙即螺旋输送机中带叶片的螺旋轴。绞龙叶片的下料及成形加工有多种方法。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和实践经验,总结了两种简易方法。这些方法不需专用设备,适用于维修和单件、小批制作时使用。  1.作图法  图1为绞龙的示意图,已知圆柱螺旋面的外径D、轴径d和节距s,其作图方法如下:  (1)按图2所示求出内、外螺旋线的展开长度l1和l2。  (2)按图3所示作水平线A1B1,使A1B1=l2/2。过A1作A1B1的垂线A1C1,使A1C1=(D-d)/2。过C1作水平线C1D1,使C1D1=l1/2。过B1、D1两点作直线与A1C1的延长线交于O点。以O为圆心,OA1、OC1为半径画同心圆,即得叶片的下料图。  2.计算法  (1)公式推导 图1中,一个节距叶片的内螺旋线展开长度等于 。图4所示为绞龙叶片的下料图,其内孔d1的周长为πd1。而πd1应等于叶片内螺旋线展开长度(见图1),即:π ,整理后得出下式:   (1) 叶片下料外径D1按下式计算:    D1=d1+D-d  (2) 根据(1)、(2)式可计算出绞龙叶片的下料尺寸。  (2)举例 某制药厂螺旋输送机绞龙外径D=200mm,轴径d=57mm,节距s=150mm,叶片厚度δ=3mm,求绞龙叶片下料尺寸。  由(1)式可求出d1值 74.4mm。  由(2)式可求出D1值,D1=d1+D-d=74.4+200-57=217.4mm。  根据计算出的d1和D1尺寸即可下料。  3.叶片的成形加工  笔者根据生产实践总结出手拉葫芦成形法。这种方法只需一个手拉葫芦和一些简单的夹具即可。叶片成形装置如图5所示,心轴6、固定夹具1与底盘5焊接,底盘与侧梁用螺栓固定,便于拆装,固定夹具1、拉伸夹具3上需装夹紧螺钉,以便于固定叶片,使叶片在成形过程中不摆动、不打滑。心轴直径比绞龙轴径要小,叶片拉长节距比要求节距要大,具体尺寸与板厚、叶片外径、内径以及材料有关。操作时,把几个叶片按图4所示断开,相邻叶片沿切口焊接到一起,套到心轴6上,使叶片两端与固定夹具1和拉伸夹具3固定,最后拉动手拉葫芦4,在成形过程中要用锤子敲打叶片,迫使叶片成形,减小回弹。利用这种方法加工既简单又方便。 图1 图2 图3 图4 1.固定夹具 2.支架 3.拉伸夹具 4.手拉葫芦 5.底盘 6.心轴图5 〕

网友:

吾单位加工过这种零件,问题没像你所说那么严重,具体怎么展开计算的不清楚。
1,车。2,线切割(割开分型面)。3,钣金工错开分型面(前后错开方向不一样,反映出左或右旋)。
4,焊接。5,手动葫芦拉开零件。6,套入轴。7,定位焊,手动葫芦拉开,人工校正,点焊,焊接(螺距很难保证)。8,车外圆。

网友(2006-12-16):

没有图,看不见.

网友:

没有图看不见.Wink [;)]

网友:

正需要这类资料,楼主真是好人呀
谢谢!

网友:

小唐老师你好!

对于你的问题,我作如下答复,希望我们同道中人可以相互交流学习!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为你作出了展开,你看是否满意!我提交三个附件。如果你还有问题请Q我114107498

网友:

我是做饲料机械的,经常遇到搅龙螺旋,但是,我不会,处处请人。

网友(2007-08-13):

引用 网友A:

小唐老师你好!

对于你的问题,我作如下答复,希望我们同道中人可以相互交流学习!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为你作出了展开,你看是否满意!我提交三个附件。如果你还有问题请Q我114107498

高人,您好,能帮我算一下吗 ,轴径60mm , 叶片直径320mm , 螺距260mm , 求展开图半径 .谢谢 .

网友(2007-10-07):
搅龙螺旋叶面的制作公式

你好我有个螺旋搅龙不会下你教我好吗/    公式能告诉我吗?

网友B:
搅龙螺旋叶面的制作公式

大家好 我有个轴径272mm   叶片直径1780 mm   螺距1000mm的螺旋搅龙帮我算一下呀

网友C:
在搜索功能键里输入   搅龙  去看下

回29楼

已知; d=272 ,D=1780 ,h=1000

螺旋叶片宽;b=754
b=(D-d)/2=(1780-272)/2=754

1个导程的外螺旋线展开长度;L=5678
L=<h平方+(πD)平方>开方=<(1000*1000)+(3.14*1780)(3.14*1780)>开方=<1000000+31239156.64>开方=<31313140.64>开方=5678

1个导程的内螺旋线展开长度;l=1315
l=<h平方+(πd)平方>开方=<1000*1000+(3.14*272)*(3.14*272)>开方=<1000000+729452.6464>开方=1315

展开图的内半径;r=227
r=bl/(L-l)=754*1315/(5678-1315)=991510/4363=227

展开图的外半径;R=981
R=r+b=227+754=981

展开图挖去中心角;a=4度52分23秒
a=<(2πR-L)/2πR>*360=<(2*3.14*981-5678)/2*3.14*5678>360=<482.68/35657.84>360=0.0135*360=4.8731度=4度52分23秒

网友(2008-01-21):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 我有个轴径272mm   叶片直径1780 mm   螺距1000mm的螺旋搅龙帮我算一下呀

用金林钣金展开软件作的展开图,不知叶片的厚度是多少呢,假定20MM吧

网友(2008-05-05):
答案

我算的结果小径是144mm大径是 412mm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结果

网友(2010-11-08):
可惜刚注册。下载不了!!!

网友:
新手,学习中,请多指教

网友(2011-02-18):
太谢谢了,正好需要,希望有用。好好学习了

网友:
来学习!!!!!!!!!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糖尿病康复中心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吉林省动画学校吉林省动漫学院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管桩生产管桩销售管桩厂家鸿洋管桩吉林鸿洋管桩鸿洋水泥制品

网友:
没威望,下不到真可惜

网友:
下载没成功也扣威望,再次下载还要扣啊?

网友(2011-09-18):
又学到新东西了,学习感谢各位分享

网友:
有专门的放样软件哦!

网友(2012-03-01):
感谢楼主提问,学习了

网友:
很简单。滚压而成的。比自己做还便宜

网友:
弄下来帮你研究研究啊啊啊啊

网友:
这简单,

网友(点评):
联系我QQ417247657

网友(点评):
注明我的网名呀

网友(2012-08-16):
引用 网友C:
在搜索功能键里输入   搅龙  去看下

回29楼

这个公式不准的,我试过。有时候叶片与轴之间会有很大的缝。不知三脚猫大侠还有没有其他的公式。

网友:
金林钣金展开软件  这个软件貌似不错 有破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