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请问用什么格式写程序才能利用存储卡存到数控系统中

楼主(2006-08-05):
有NC格式,PTP格式,

楼主:
Re: 请问用什么格式写程序才能利用存储卡存到数控系统中

我怎样利用电脑手动编程呢?请赐教.

网友:
Re: 请问用什么格式写程序才能利用存储卡存到数控系统中

那就简单了,你有CIMCO吗,没有就下一个,然后就可以从里面编辑了,最后保存,就OK了

楼主:
Re: 请问用什么格式写程序才能利用存储卡存到数控系统中

谢了,哥们.以后多联系.

网友(2010-07-19):
我利用电脑手动编程,传输软件搞一下?

网友:
有电脑自动编程的呀 ,可以下个看看

网友:
NC格式就可以了,可以试一下,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0-10-04):
人工电脑编程用记事本保存到NC或PRG格式.

网友:
用记事本(TXT)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