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易断有哪些原因(用于小型库房设备上) ?---[请教]

楼主(2006-08-01):
请教弹簧易断有哪些原因(弹簧用于小型库房设备上)

网友:

是什么样的设备?是哪一种弹簧?是压式的?还是拉式的?
我认为一般弹簧容易断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弹簧的材质不好;
   2.热处理不好;
   3弹簧安装的位置.

网友:

还有工作环境与设计的合理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