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实际问题,寻找螺纹规专家

楼主(2006-08-01):
寻找螺纹规专家, 包括设计和加工都有丰富经验的专家!

网友:
Re: 寻找螺纹规专家

寻找的目的是什么呢?请楼主把问题描述清楚好么,谢谢。

楼主:

太多的问题, 只能是一个一个的问!比如: 1. 如果你是做美标的螺纹,那么你是用美标的螺纹规来检验的吗? 是否用过用国标美制螺纹规(国标对美标作了一些修改, 所以公差和美标不一样)来检验, 会不会碰到一些加工和校验方面的问题? 2. 用校验规校验螺纹规时, 你是否碰到过校验规和螺纹规都是合格的,但用校验规校验螺纹规时其又不合格的情况, 你是怎么处理的?在加工螺纹规时可有更好的工艺避免这种情况? ......

网友:

美标的螺纹,用美标的螺纹规来检验,如果有不是,你得分析其适用性;第二种情况我还没碰到过。

楼主:

对, 但美制美标和中国美标不一样的, 中国的美标是要在美制美标上加上磨损公差!

网友(2006-09-30):

美标的螺纹必须用美标螺纹规来检测,我们都是用螺纹检测仪来校验螺纹规的,校验公制和美制螺纹时只要换一下测头就可以了(公制60度,美制是45度),对于第二种情况想提醒一句同一规格的螺纹规有过程和终检之分,它们的公差要求是不一样的。但你按照每个螺纹规出厂时所带的检验结果的公差要求校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美制普通螺纹60度
螺纹环规和塞规是不能旋合的:因为工件上外螺纹和内螺纹能旋合是因为螺纹间有最小间隙值的,环规是按照(工件)外螺纹尺寸(和微小间隙)定的,塞规是按照(工件)内螺纹(和检验时微小间隙)定的。

网友(2007-05-08):

找我就可以

网友(2007-11-26):
8楼的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你?

网友:
楼主还是采用提问的方式吧,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讨论

网友: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讨论1 H) I7 W6 R2 u6 P+ |
这样话,讨论的清楚点,我们也能多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