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G42和G40补偿怎么用?FANUC系统

楼主(2006-08-01):
请告诉一下,还没理解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

网友:

  你先把那个刀尖方位号熟悉一下。。然后根据你所在的方位给于补偿,在刀补里面有一个半径,和一个方位号,你把这些东东填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06-09-09):

在相应程序前,加上g41或g40代码就行。

网友(2010-01-25):
很容易理解吧。车外圆是G42。内孔G41。这都是从右车至左。如果是从左车到右就相反呀

网友:
这个一般在铣上用的比较多吧~~分别为左右补偿。这个得看你是顺铣还逆铣了~

网友:
G41是刀具半径左补偿;G42是刀具半径右补偿;G40是取消刀具半径补偿。
通常从刀具的进给方向看,刀具是在被加工面的左边时用G41,刀具是在被加工面的右边时用G42。
G41/G42 D? X? Y?

网友(2010-03-23):
1.刀具半径的左右补偿指令
在编制工件切削程序时,一般以工件的轮廓尺寸为刀具轨迹编程,即假设刀具中心运动轨迹是沿工件轮廓运动的,而实际的刀具运动轨迹要与工件轮廓有一个偏移量(刀具半径)。利用刀具半径补偿功能可以方便的实现这一转变,简化编程。数控车床可以自动判断补偿的方向和补偿值的大小,自动计算刀尖圆弧半径补偿量,把刀尖移到正确的位置上。
   根据不同的刀具运动路径,刀具半径补偿的指令有:
(1)G41刀具半径左补偿。沿不在切削平面Y坐标轴的负方向并顺着刀具运动方向看,刀具在工件左侧,称为刀具半径左补偿。用G41代码编程。

a) 后置刀架,+Y轴向外                   b) 前置刀架,+Y轴向内
图3-1-7  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偏置方向的判别
(2)G42刀具半径右补偿。沿不在切削平面Y坐标轴的负方向并顺着刀具运动方向看,刀具在工件的右侧,称为刀具半径右补偿。用G42代码编程。
(3)G40取消刀具半径左右补偿。如需要取消刀具半径左右补偿,可编入G40代码。
注意:编程时,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偏置方向的判别如图3-1-6所示。在判别时,一定要沿Y轴由正向负观察刀具所在位置,因此应特别注意如图3-1-6a所示后置刀架和如图3-1-6b所示前置刀架对刀尖圆弧半径补偿的区别。
指令格式如下:
         G41 G00/G01 X   Z   F   ;
         G42 G00/G01 X   Z   F   ;
         G40 G00/G01 X   Z   F   ;
2.刀尖号位置的确定
数控车床在采用刀具圆弧半径补偿进行工件加工时,如果刀具的刀尖形状和切削时所处的位置不同,那么刀具的补偿量与补偿方向也不同。如图3-1-5所示,对应每个刀具补偿号,都有一组偏置量X、Z,刀尖圆弧半径补偿量R和假想刀尖号位置T。如果程序中输入指令“G00 G42 X60.0 Z3.0 T0101;”,则数控系统就会按照01号刀具补偿值自动修改刀具的安装误差,并根据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值,自动将刀尖移到正确位置上。根据刀尖及刀尖位置的不同,数控车床刀具的刀尖号位置共有9种,如图3-1-7所示。

图3-1-8 刀尖号位置
3.刀具半径补偿的编程实例
如果根据机床初始状态编程(即无刀具半径补偿),车刀按理想刀尖轨迹运动,如图3-1-8a所示,这时会产生圆锥表面误差δ。
如果在编程时编入G42指令,车刀将按刀具圆弧中心轨迹运动,如图3-1-8b所示,就不会产生圆锥表面误差。从图3-1-8a和图3-1-8b中A1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当编入G42指令到达A1点时,b图比a图车刀多走了一个刀具半径距离。

图3-1-9  刀具半径补偿的编程实例
a) 无刀具半径补偿    b)刀具半径右补偿G42
用刀具半径补偿车削如图3-1-8b所示工件,编程指令如下:
N30 G00 XA0 ZA0;
N40 G01 G42 XA1 ZA1 F50;
N50        XA2 ZA2;
N60        XA4 ZA4;
N70 G00 G40 XA5 ZA5;
其中:A0~A5是刀具在工件移动轨迹中的坐标值。
使用刀具半径补偿时的注意事项:
(1)G41、G42、G40只能用在G00、G01指令的程序段内,不允许与G02、G03指令用在同一程序段内,以免产生报警。
(2)在编入G41、G42、G40的G00、G01前后的两个程序段中,X、Z值至少有一个值变化,否则会产生报警。
(3)在调用新的刀具之前,必须取消前一个刀具补偿,避免产生加工

网友:
学习咯!感谢各位高手的指教…

网友(2012-03-12):
我编了个简单的程序试用了下半径补偿可总是错请各位给说说想谢谢了
  M03 S2000
   G17G90G54G0X0Y0Z10
     G0G42X-20 D1{刀具半径是3}
      G1Z-2
       Y20
        X20
        Y-20
         X-20
         X0
         G0G40Z30
         M30
    我走出来的图形是偏的刀补没补进去要么就是补得大了
    各位大大问题到底出在那各位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