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能降低输出的版本吗?

楼主(2006-08-01):
    我单位几个人各自在用不同版本的 SolidWorks , 请问采用什么方法可以降低输出的版本,使低版本的电脑也可以浏览 SolidWorks 文件?

网友:

可保存为IGS或x_t的格式,低版本可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保存为IGS或x_t的格式,低版本可打开.

不过不能编辑某个特征了。

网友(2009-03-29):
原来这样,我开始还以为可以像CAD那样的

网友:
统一就好了,不然很麻烦。
模板统一、版本统一,图档传递比较方便

网友:
4楼的很有道理,这样办公效率高

网友:
只能低版本转化为高版本

网友:
既然用的都不是正版,为何不统一一下软件呢。

网友:
顶二楼,但是不能进行编辑,但可以出工程图

网友:
可以另外存低版本,或者统一到高版本上打开。

网友:
同一个单位的,就把solidworks统一一下不就行了,不然就算能,也很麻烦.

网友:
有插件,他能浏览,但不能编辑,

网友(2015-05-27):
有认识SolidWorks设计师的可以建议利用CAD的另存为方式解决!

网友:
等待高手,请指点

网友:
类似于CAD另存的话,会丢失零部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