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楼主(2006-08-01):
那位学长知道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这要看做甚麽用,一般调质就可以了,如果表面硬度要求高还可以淬火+回火.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太笼统了,最好说出形状尺寸等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你的问题比较笼统,要看你做什么用以及工件的尺寸。可以采用中高频淬火,提高表面的强度。普通的调质也能达到20多的硬度。

网友(2006-09-12):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强度是金属的固有属性,应该是不可以改的吧。只能通过处理将其最好的性能体现出来。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1:通过调质提高综合强度;

2:通过表面淬火可提高表面硬度和耐磨性。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盐浴氮化也可以提高抗疲劳强度!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调质处理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6楼的答案我很赞成啊!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7楼的很专业啊!
我赞同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大侠说得太笼统,如果只是要硬度的话可整体淬火,如果要求任性好点还是进行表面处理的好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引用 网友A:

1:通过调质提高综合强度;

2:通过表面淬火可提高表面硬度和耐磨性。

 v

{5 C X

一般环类的工件都采用上面的步骤,我们总厂的辊环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2006-11-27):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强度是对整个零件材料而言,可1,调质,    2,淬火。
对表面硬度而言,可 1,表面淬火(不要忘记给零件增加中间热处理调质),  2,电镀。3,气相沉积
渗氮理论上什么材料都可以,实际上推荐用渗氮钢(38CrMoAl)
一般的碳钢(例;20 #,35#,45#)不推荐渗氮,因为表面渗氮体不均匀(渗氮时,渗氮体会凝聚成水珠状,造成分布不均匀)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也可进行渗碳处理。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14楼的观点鄙人不敢苟同,渗氮分:气体渗氮、离子渗氮、液体渗氮等,所谓的20#、35#、45#渗氮时表面不均匀是指前两种渗氮,液体渗氮完全可以弥补渗层不均匀和变形大的问题,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件耐磨、耐腐蚀、抗疲劳强度、耐热性能等;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我同意六楼的观点。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一般通常采用的是调质或表面中高频淬火.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要看你具体使用了,强度的范围挺大。力学性能要求高的话,就调质;硬度要求高的话,就淬火或其他处理方法。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各有侧重
多多合作交流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2007-01-05):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调质;软氮化处理。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谢谢!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可以用调质或淬火+低(中)回火,根据具体应用选用。但是由于含碳量大于20%,不能渗碳。由于不含CR、AL等金属,不能渗氮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材料的性能指标包括:强度指标,塑性指标,韧性指标.
一般我们说的强度指标实际上是指的综合性能指标.
不知楼主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如果只是指强度指标的话,那我只能说淬火了.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45#钢是低淬透性调质钢。
想45#整体淬火来获得高硬度,不妥,脆性大。可调质+表面淬火。
想整体高硬度,建议用工具钢或轴承钢。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你要提高什么强度?

网友:
Re: 通过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45号钢的强度呢?

黄金屋 说的是45钢最常用的热处理方法,一般选45钢都会用这两种方法去处理,如果要求再高一般会选其他材料了。

网友(2008-11-19):
6楼的答案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