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不锈钢用的刀头是什么牌号最好?

楼主(2006-08-02):
请教数控车床,车不锈钢用的刀头是什么牌号最好?

网友:

不知道你加工的是什么不锈钢?YG8N.W3都可以.经过我的实践,最好用的是YG813.

网友:

我用的是YT5的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YT5的感觉不错
YT类能做不锈钢?佩服。也许连YG类使用寿命的一半都没有吧 呵呵,个人见解。

网友:

用可转位刀具.各个厂家都有用于不锈钢加工的牌号.
比如:德国WALTER的车刀,用于不锈钢加工的,刀片的型号后面是WAM,而加工钢件的型号为WAP.

网友(2006-09-08):

加工不锈钢一般采用YG、YW类硬质合金,加工的时候加冷却液,至于用YT类硬质合金加工不是不可以,你要在机床旁边准备一大堆刀具.......

网友:

YG6,YG8 都可以,小窍门  加工时蘸醋,可以提高刀具寿命

网友:

YG,YW类都可以,但请先了解你加工的不锈钢的硬度大小并结合进刀量去试试。

网友(2010-10-02):
YT好像不能车不锈钢吧。一般都用YG和YW

网友:
加工时加入醋,为什么能提高刀具耐用度呢

网友(2011-12-26):
最好用机夹刀把   当然手磨刀你不介意一天磨十几次刀的话··

网友:
YG532或YG8都可以的,要看你的不锈钢材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