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采用什么焊接工艺

楼主(2006-08-02):
 请教,橡胶密炼机耐磨板,45钢,尺寸约950X400X50,两平面要求高,现平面两侧磨损1-4mm,需堆焊较高硬度合金,回火后恢复尺寸,为防止背面变形(<土0.05),除加强定形外,应采用什么焊接工艺.欢迎直接指教,

(QQ454141017,EMAIL:WDN36409@163.COM).

网友:

王工是高手,此问题一定颇具实际价值。哪位大虾是焊接方面专家,请予援助。

楼主:

谢 老鹰
    我们决定采用敲击法,敲击可以及时释放应力.

网友:

是振动法吧,你说的是解决焊接内应力,但是焊接变形怎么办

网友:

用冷却行吗?

网友:

45钢本身不大好焊,板子厚度大,变形量要求高,很难控制,振动时效能消除部分焊接应力,即使使用焊接工装也难控制变形量,尽量选择焊接应力较小的焊接方法,比如,加热焊条,保持在一定温度,能使应力减小,随之变形也会减小,其次焊接工装也很重要.

网友:

不相信有这样的高手.
除非有不需要温度变化的焊接方法

网友:

激光焊接,机器大概30万左右,不用焊条.变形小,买了留言,我找你焊东西因为我买不起哈哈

网友:

对于这种厚板,焊接前应进行预热。
关于焊后应力消除,有条件最好采用退火。震动时效,这种方法消除应力效果不甚理想

网友:

  45钢焊接焊前,母材和焊材都应该加热,只不过这个焊接变形量太小,实在很难控制.

网友:

氩氟焊 可以吗? 曾经用它焊过不锈钢。(只供参考)

楼主:

焊接变形是永恒的难题,各位提出的办法都考虑采用,机器内力很大摩擦剧烈.修复后还要镀硬铬.
"单质晶体"是专家,以后再请教.

网友:

我看几乎没可能,除非焊后再进行加工

网友(2006-09-15):

需要温度变化的焊接方法 ,减小焊接应力

网友:

建议用TIG小电流两侧同时施焊,并采用断续焊,层间温度小于60度,回火方式采用吊烧,如出得起钱,可考虑硬质合金钢超音速喷涂。

网友:

氩弧焊与钎焊基本无法满足你的要求,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激光焊接了,受热面积小

网友:

用一块较厚的圈,在单面堆焊,堆焊时要加热,焊完厚在保温的介质中缓慢冷却,冷却完后就可以加工了,内外圆车到一定尺寸厚度留约较少的余量,装到搅拌轴上要热套,装到搅拌轴上后,在磨搅拌轴时顺便把端面磨出来即可。

网友:

上下两面同时焊接,完成后去掉下面部分

网友:

硬质合金钢喷涂效果不错

网友:

45号钢,应该是比较好焊接的,可选用碳钢焊丝H08A,当然用不锈钢焊丝H0Cr19Ni9或者H0Cr21Ni10进行TIG效果也非常好!虽然焊接变形要求比较高,但是作为平板焊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新手,刚从事焊接工艺不久,请多指教)。

网友(2006-10-31):

45

网友:

45钢好焊,你这个这么大一块,用电焊就行,操作过程中注意一下(看焊工的操作水平)分段对称焊,在机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

做个简单的工装,给予反向压力.把工件加热到300度,分层点焊,每焊一层用锤敲击,焊完保温冷却.

网友:

将磨损部分平面加工掉20-30,然后加工一块符合要求的板,用螺钉安装上,最后再整体加工至要求。便不会变形。
但是不知道你的板用于密封不,如果要密封就不行。

网友:

采用电火花沉积或许可以

网友:

遇到过,一天的活,分成五天干,对称分布段焊。

网友:

不妨将工件强制定性后放入水中,只露出补焊的一端,然后采用15楼所说的工艺,补焊完毕退火,去除定型工件。

网友:

以前用二保焊18厚的板,断焊,变形量没多少

网友(2008-04-18):

焊完变形是肯定的了 用什么方法焊接都有变形 只不过是变形量大小的问题
您看能不能正常焊 留出量来 堆焊完后再上床子来一刀 最后保证尺寸 不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才是最成功的解决方案。我推荐采取时效硬化型焊条手工电弧焊,焊前不予热,虽有焊接变形,待焊后可顺利的进行普通车、铣、钻等加工到尺寸要求,在通过回火增加其硬度。
1.熔敷金属成分
C ≤1.5   Mn≤2.6  Ni+Co≥6.5或Cr+Mo+W+V+Ti+Ai≥15.5  其它元素总和≤1.0
2.熔敷金属硬度
焊态硬度为HRC32~38。加工完后经(500~580)℃回火3小时,堆焊金属硬度升高到HRC4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