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的三维齿轮简易模型

楼主(2006-08-02):
这是我一年以前做的一个三维齿轮简易模型练习,当初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包括齿轮的加工和使用的三维仿真系统。

 x5 j

但是发现一些基础的东西还没有准备好就没有做下去。现在开始希望能在一年之内做好呀。

光标键可以变换视角,q和w改变齿轮大小,a和s改变转速,空格键在点,线,面之间变换

楼主:

因为是练习很简易的,齿根部过渡曲线,齿顶倒角之类都没有做,当初只是重视了渐开线部分
这里渐开线是从基圆开始的。初学者不要被我的图给误导了。

网友:

作得漂亮,用VB做的?,真是高手

楼主:

是用vb做的
不过长远来看,以后应该用c++做

网友:

我一直在想:各种曲线能不能做到象圆和椭圆一样,不是逐点描出来的,而是光滑的。最主要要能减少数据量。

楼主:

计算机即使有画圆或椭圆的命令,最终绘制时还是用点画的,如果取得点比较少就能看出来不光滑
如果取得点多,虽然看起来光滑些,但是会影响显示速度。虽然在使用画圆命令时没有生成很多数据,但在画圆函数内部,画一个光滑的圆并不会比画一般曲线占用的资源少。

数据取的少时出现不光滑我想到两个解决办法:
一个就是变步长的思想,根据用户的屏幕和分辨率自动算出一个肉眼分辨不出来的精度,当用户改变所显示物体的大小时重新计算这个精度,这样不论用户把图形放大多少倍都不会有问题了,这里的前提是你需要知道曲线的方程才能做到变步长,如果一开始就是知道很多点的坐标的话应该先拟和曲线方程。
另一个办法就是抗锯齿。因为屏幕的显示实际就是很多象素点,比如横1024纵768,这样在显示非45度斜线时是肯定会有变形的,抗锯齿是通过对线附近的区域进行颜色的调整,使人眼感觉光滑。

网友:

厉害!佩服!
这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另一个领域的事情,你也有所研究。

有办法在AutoCAD中实现吗?比如变步长。
我知道的是计算机一般缺省的精度是16位有效数字。是不是任意曲线可以达到这个精度,而在显示时和圆有同样的速度?

楼主:

AutoCAD里工具-选项里有一个设置显示精度的地方,如果设得低的话,显示圆时也是不光滑的。
如果这个值设置的足够高,那么曲线(如渐开线)是否光滑取决于我们用多少点描述它以及画线
的方法。最简单的画线方法是用直线连接这些点,当取得点数多的时候可以很光滑,可是在放大
的时候就很容易变形。在CAD里还有一个画线方法是用曲线连接这些点,CAD应该有这个命令的。
精度可以得到改善,但点与点之间的曲线仍然是系统自动生成的,和原始的精确方程还是会有一定
差距。
还有我听说在proe里直接输入方程式而不指定精度就能自动生成曲线,而且放大之后看起来也
很光滑,不知道是不是使用了变步长的思想。

我总结了变步长的思想要点是
1用方程来描述对象(如果原始数据是离散的点则先拟合方程)
2决定点的个数n
3根据显示区域算出需要显示区域的定义域,然后由方程生成n个点
4用直线或曲线连接这n个点
5显示区域变化的话重复3
这样显示区域的精度永远是n个点,在需要精确仿真时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更改n的值
或者把原始定义域分成一个个大小为n的块分别计算(数组大小可以不变,函数重复利用)

传统方法主要是一开始就固定了原始定义域是n个点。我对autocad里实现变步长还没思路。
我想变步长的方法主要是应用在自己编写的软件中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2006-12-21):

呵呵,不错,比我研究精神高。
如果要在齿面上实现光滑连接,最好使用NURBS曲面实现,既简单,计算量又小,而且精度高。
如果使用VC程序实现,也许我可以帮一点忙。
但是,楼主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很是佩服。

网友:

这是用在哪方面的?

网友:

能建成实体模型就更漂亮了。可以考虑Open GL.

网友:

齿根部过渡曲线一般做什么曲线,我翻看了一本机械设计手册,可上面说的很麻烦,分成好几种,大家一般做什么曲线,至于齿顶倒角,一般倒个0.38倍模数就可以了,一般的机械设计手册也都是为0.38*m.呵呵!

网友:

纠正一下,0.38*m为齿根倒角,不好意思.

网友:

是编程高手,希望你能出售机械软件来提升机械制造和设计的水平

网友(2008-06-02):
回复 网友A:

在用了适当的3维软件后这就不是问题了,用样条曲线可以很光滑地把一段函数表达的曲线表示在屏幕上当然也可以造出齿轮,伞齿轮等各种复杂函数表达的曲线、曲面,连维齿轮上的球面渐开线也可以清楚地表达出来的。

楼主:
现在看来,显示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数学模型,就是曲面方程,运动方程,交线,交点,包络线方程,包络面方程的计算。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算出任何想知道的东西。而显示只是把计算结果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

网友:
楼主做的真好   我不知道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VB是什么软件啊
我知道PRO/E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