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缸同步的设备,威格士的比例阀,冶金行业---[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8-03):
   我是钢铁行业的工人,大学刚毕业,在工作中发现一个问题,特请教:

% a2 x' t0 z c# a+ ]4 O/ |

     有一个要求五缸同步的设备,我们厂采用的是威格士的比例阀,但是动作并不同步,电气调整后(五个阀输入电压不同)同步工作一段时间后其中一个有出现问题,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我们厂还有一个要求12缸同步的系统,输入电压相同,而且至今未出现任何问题。这两个系统有同一个液压站提供动力)。

网友:

请检查一下不同步的那根液压缸。

网友:

液压缸是否产生内外漏。每支液压缸内部产生的阻力不同(装配时的配合间隙不同,密封件产生的摩擦阻力不同等因素),一般液压系统做到完全同步较难。

网友:

能否将12支缸达到同步的系统图发表给大家学习,系统的同步问题我感到较难。

网友:

五个阀输入电压不同?
五个缸不一样大吗?还是厂家的液压缸加工有问题或者是负载的原因
也许是密封件的质量问题

呵呵  我不大懂  随便发表一点看法

网友:

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真想请教一下大侠:是怎么同步的.缸的制作精度、密封、内泄、外作用力大小不同怎么同步。我设计一个系统三缸,为同步我最后采取机械法同步,加同步轴,效果并不好。

网友:

液压系统用了多长时间?油缸检测过过吗?

网友:

同意2楼观点,应换个缸试试!!

网友:

油缸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较大,系统中没有消除积累误差的单向阀吗?

网友:

比例阀收到的反馈信号是流量信号还是油缸的位置信号?从你所表述的应该是流量信号,能否知道五个缸的流量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可能是管路和油缸的泄漏问题,如果不一致,可能是比例阀和电气系统故障!仅供参考!

网友:

另外,我觉得与油缸的阻力没有太大关系,既然是比例控制系统,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

网友:

机械别卡造成负载增大也要考虑。

网友:

单纯靠阀来求的同步是不行的.负载是不同的,缸是不同的等.关键是检测.同一位置的检测结果发给plc后如何能给出所需要的不同量的信号给阀.所以都尽可能用机械同步.

网友(2011-06-11):
对我们来说2缸同步和20缸同步是一样的,只要工作油缸没有内泄,制造误差小,我就可以让它同步,可以免调试,

网友:
同步精度可以达到0.1%.可以偏载,可以不考虑背压,可以不考虑管线的长度 13867313836@139.om  欢迎来人实地考察

网友:
我也是搞冶金液压行业的,能传液压原理图看看,才好帮你!我们也用八缸同步的液压系统。但是,又不好乱说,见了原理图好分析一些!

网友:
你应注意:电液比例流量控制阀。它这是一个流量调节作用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同步马达同步呢?虽然造价可能会贵点,但是维护起来应该方便很多的,也有很多用同步马达12缸8缸同步的案例

网友:
不是很明了呀,我们厂也用过几个缸同步的,有一个一直不行。

网友:
我们工程车上调的是节流阀,可能要求同步的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
我做过的四缸同步,六缸同步都不错,这个对单个油缸的要求也要好效果才好

网友:
液压同步问题比较棘手啊

网友:
检查一下出问题的那个缸。

网友(2015-04-09):
液压缸是否产生内外漏

网友(2019-07-11):
对于油缸同步是一个热门话题

网友:
我们公司用4个油缸不是用比例阀控剖,而是用的同步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