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米长传动轴,安装要求中心标高误差+_0.2mm,如何检测?

楼主(2006-08-03):
由多根轴组成50米长的传动轴,轴之间用夹壳联轴器联接,要求中心标高的安装误差不得超过+_0.2mm,请大师指点如何检测?谢谢

网友:
Re: 50米长传动轴,安装要求中心标高误差不得超过+_0.2mm,如何检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冷床的传动轴,或是冷床翻上翻下装置的传动轴。

楼主:
Re: 请教:50米长传动轴,安装要求中心标高误差+_0.2mm,如何检测?

高手!是冷床的上床机构。裙板式上料拨钢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是冷床的上床机构。裙板式上料拨钢装置。

DANIELI 的设计风格,裙板式我记得英语叫anchor什么,我们当年是找基准,用水准仪检测,或者径纬仪检测.

不过话说回来,中心标高误差不得超过+_0.2mm那是蒙别人的,大概在+_0.5mm左右.

楼主:

谢谢一两酒!是的,我们也用水准仪测标高,使用一米的钢板尺,其最小刻度也就0.5mm.所以看了图纸要求感到验收有困难。水准仪本身也有一个误差,因为调整水平也要有一定经验。
    如果我们按0.5mm验收不就是降低验收标准了吗?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二位大狭,说的对,     我不明白,怎么会上这么小的冷床,         这种结构轧小型钢有一些年了.

按0.5也能用,可能寿命差点,  在实际使用中,用过一段以后,也就这样.

想提高精度用激光测量系统,不过费用较高,

楼主:

上这么小的冷床是因为资金问题,否则还需建新厂房,而这又牵扯报批的问题,什么时候能批下来还不知道,但主要还是资金问题。看来精度问题也只能这样了。但还是要谢谢二位大侠!

网友:

有的水准仪前面有个调节镜片,可以将精度控制在+_0.1mm,
不过考虑到找正误差,也就0.5mm.
我估计我比你大.
一夕老弟,咱俩挺有缘的,经常在冶金版块里见.

楼主:

谢谢一两酒,希望能经常得到你的帮助,是在北京吗?

网友:

一两酒是安徽的吧。

网友:

definitely, 我是安徽人,现在在上海工作,这两天回老家。
不过我现在全国跑。
很多人一提到安徽就说那儿很穷,很落后,
但是每次别人问我,我都很干脆的回答,我是安徽人。

网友:

我猜为保持同步精度才采用这么高精度要求 联轴节采用刚性的 就是钢套 精度就靠工作母机保证了 轴承档采用带座球轴承

网友:

采用高精度,是因为系统为多支点系统,精度低对轴承寿命影响大.刚性联轴器是为同步.

' J 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为保持同步精度才采用这么高精度要求 联轴节采用刚性的 就是钢套 精度就靠工作母机保证了 轴承档采用带座球轴承

- z3 n: Q p6 N- j! T

说得不错,是为保持同步精度才这么做的。轴承采用的是双列调心轴承。

熊侠说得非常好,高手啊

网友:

水准仪,副尺与水准仪配套,精度0.01mm
找到标高基准点
每根轴取两个点
水准仪放在测量全长的中间
超标的调整
水准仪输入基准点标高根据测量值可计算.达涅利的现场人员在这方面是不行的.

网友:

高手,来到咱们冶金板块真是涨见识,我想几位应该是搞安装的吧。
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外国图纸咱们中国安装时都达不到精度,有些加工起来也达不到精度,也不知道老外加工安装这些时能否做到图纸要求。

网友(2006-09-23):

看来冶金行业也不是没有精密设备啊,说实在的我没有接触过光学测量,看起来我们在安装这的精密手段还是差的多啊

网友:

老外的测量手段确实好,如果我们有这些仪器,无论加工和安装也能达到和他们相近的精度.
如他们测量装在高处架子的标高,只要拿激光笔射一下,就有数值了.

网友(2010-05-14):
回复 网友C:

    我一同学安徽的

他家乡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