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600 可以做到 HRC55-65 ?

楼主(2006-08-03):
请教工艺。。谢谢。

网友:

贪多不精,机械学无止境,一辈子可能都学不完,所以找和自己相关的研究研究

网友:

可以淬到HRC60左右,你的工件是怎么样的工况?单位在什么城市?

网友:

球铁呀,不可以这么高的硬度,除非中间的硬点.

网友:

激光表面淬火完全可以做到HRC60的

网友(2006-09-12):

表面淬火可以达到HRC55以上,我曾做过导轨淬火的试验。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件是什么样?像QT600的材料盐浴氮化后表面硬度也可以达到HRC55~65的!

网友(2006-12-01):

有这个没有呀 GB2363-90 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pdf

网友(2007-03-19):

用激光处理完全可以达到,硬度在HRC6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