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板钻孔毛刺严重,在做一出口产品---[实际问题,求教]

楼主(2006-08-04):
我厂有一产品。资料如下

1、铝合金板厚15MM。

! n4 v W8 o# r' b

2、垂直于板面方向25度角钻孔。

3、孔的直径为5.0mm。

4、设备情况为高速手摇钻床。

此产品出口,我有一国外邮寄的样品,孔钻的很光滑,没有毛刺现象,(也没有引眼去毛刺的痕迹)

而我加工的孔的低端有严重的毛刺现象。很郁闷。真心希望有那位朋友,可以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了

是不是,可能是钻头的问题。也许有一种钻头可以钻孔没有毛刺。

网友:

各种材料在加工时都会有毛边或崩口,加工时进给慢点就会好一点,但是如果孔的内表面非常好,应该是用绞刀绞的,方法是:先扩孔,留0.1-0.2的余量,在用绞刀即可

网友:

有一种钻头底部带有去毛刺结构,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

先用3毫米的钻头钻透,再用5毫米的键槽铣刀扩孔.

楼主:

谢谢了.我按您的办法实验一下.

楼主:

是可乐满的钻头吗,带修光刃.

网友:

应该是材质不一样吧,

楼主:

材质为铝合金6061-T6,为整体拉伸的.我实验了,在别的铝合金上也一样有毛刺

楼主:

以上几位朋友的方法,可以的,但是效率太低了,我每天要钻好多孔,这样费两边事,不合算了.
有没有一种钻头5.0MM的.直接一次就可以搞定了.我上网上查了一种叫山特维克可乐满公司
产的钻头有修光刃技术,好象可以解决,但是,我没有用过,有没有朋友用过的,告诉我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1-04-21):
可否这样。把钻头用工具磨床前端20mm磨小0.5——1mm。这样钻孔就变为钻——扩。应该可以。

网友:
学习了。。。。。。。。。。。。。。
13楼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2013-12-13):
引用 楼主:
以上几位朋友的方法,可以的,但是效率太低了,我每天要钻好多孔,这样费两边事,不合算了.
有没有一种钻头5.0M ...

我的钻头可以解决铝合金钻孔底部没有毛刺问题15920458223

网友(2022-06-02):
会不会对方有去毛刺工艺。

网友(2022-08-06):
期待楼主更新应用的解决办法,

网友:
我们阿诺钻头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