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机器工作效率较低---[请教]

楼主(2006-08-04):
请问

我的新机器工作效率较低,240MPa,80目砂,切5mm铁板速度只有160mm/min.

可以指教一下吗?多谢!

网友:

你用的是谁家的产品?才用240Mpa?
这是切割效率低的表现,能量损耗大.
你可以检查一下喷砂和宝石水喷嘴的磨损情况,应该不止这么高,估计应在三百左右.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用的是东北的产品,不多说。。。
300MPa的机器,我的砂管和宝石都是新的,不过压力有点波动,260~180之间,
换向瞬间压力降低,不知哪儿的问题。。。谢谢!

网友:

波动太大,调节一下双单向节流阀,如果还解决不了可以通过QQ和我在线联系.

网友(2008-10-18):
回答及时,果然有雷就有雨

网友:
东北的产品?是APW公司的吗?这样压力及其不稳定的话,不光影响切割质量,且成品率低,要尽快解决。

网友:
我的机器正常使用320MP的压力工作。很正常的,切割6MM的不锈钢达到500MM每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