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眼插座,地线插头只是一摆设?---[请教]

楼主(2006-08-04):
你家的三眼插座接了地线没有?三眼插座与插头,家中,办公室到处都普遍使用.洗衣机,空调,电脑,复印机等都是配的三眼插头,可是据我自己的观察.似乎都没有使用接地保护.地线插头只是一摆设.是否没有必要.或是此种结构用户使用不方便.但安全应该是第一的.请教电气高手,应如何使用?

网友:

接地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地线一定不要接到零线上,在电器出现漏电的情况下接地就能避免外壳带电而发生触电。尤其是金属外壳的电器。

网友(点评):
否则打雷等域干扰就元法引避

网友:

2楼的兄弟~或者是小姐
你的个人签名真是....
有兴趣专门聊聊吗?
我好久没有这么想结交一个人的冲动了
有没有msn?
或者邮件聊天也可以~
我的邮箱nccredangel@hotmail.com

日常生活所用的三眼插座,接地保护当然很有必要,只不过没用接地,那是他的意识不够,只为了贪图省事,等到要了他的小命就没机会在来后悔咯~
接地不仅仅能保护人,而且还可以在漏电的情况下保护电器设备~

楼主:

怎么接?现在我的电脑电源是墙壁上的两相接头引出的接线板.

网友:

哈哈~
那不就是这个系统不符合标准了嘛~
不会是你公司有这种情况吧~
说来听听~

网友:

现在有漏电保护器了,能起保护的作用,地线接着也麻烦,不是说不重要,呵呵

楼主:

楼上的几位兄弟说得都很对.只是我的意思是要大家仔细观察整个社会所见,到底有多少插头在使用接地保护.我估计不到20%,为什么?我认为主要还是嫌麻烦,请高手提出方便的办法.或电器厂家能做出安全的产品出来.

网友:

好象是007说的这种情况~
我们办公室就有几台电脑用的插座没接地线~
至于有接地线的,有没有接上我也不太清楚~
我还找过这撞楼的图纸~
上面表示都接上了~
这个社会的安全意识还是太差~

网友(2006-09-07):

大部分电器都是I类器具是需要配置三插来防止绝缘失效,靠地线保护安全。
插座不接地线只能是没这个意识,或电工没有电工证贪省事。

网友:

三眼插座的地线最好能够专门接到大地上,现在虽然很多新房子使用漏电保护器,在房屋进线处有一根黄绿双色线。地线的作用是一旦发生漏电危险,电可以直接通过地线导入大地,所以,不管有没有漏电保护器,我建议地线还是接一下的好

网友:

附件为低压供电接地方式,望有帮助!!

网友:

三眼插座中的中间一个插脚是接地脚,应与接地线相接,而接地线应与保护接地的接地体连接良好,这是为了起保护作用的。

裸露金属的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就是与三眼插座中的接地脚直接相联的。如果插座中的接地线接线良好,当裸露金属的电器外壳因漏电或静电积聚而带电时,就可从这根接地线排泄掉,从而保护了人的生命安全。相反,如果这个接地线联接不好甚至根本不接而空着,那可想而知,危险是非常大的——漏电会引起触电,而积聚的静电产生高压会击穿电器设备的绝缘,甚至损坏电器电路元件等,人的生命安全也不可能得到保障。因此,这根线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不接。如未接或漏接,则一定要检查补接,生命不是儿戏。

对于有些家用电器的电源插头只有二脚的,说明这个电器的裸露部分没有金属的,一般人最接触不到内部的漏电部分的,这是可以使用的。而有三眼插头的电器是一定要插入三眼的插座中使用的,而不能插入从二眼插头引出的插座中使用,否则对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极端的不负责任,在开玩笑了,而这往往被大家疏忽掉。

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设计一样东西,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请正确认识,认真对待!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电器分0类、I类、Ⅱ类电器,都是基于防触电来划分的,而有三插的表示基本绝缘失效的话就靠接地保护了,因此一定要接地,不能闲麻烦,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的安全。

网友(2006-10-27):

接地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手动电动工具就基本不能使用接地线,必须通过漏电保护装置进行保护)具体可,根据使用设备引出线具体进行确定,如是三脚插就必面进行接地,不然存在安全隐患(不论何种电气设备使用时间长后,其绝缘性能必然会有所降低)

网友:

也不知道我们公司的电脑接没接地,我得好好查一查!

网友:

我看我们学校就电工电子,物理实验室的接上地线的,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大点的电器里面都会有保护装置的,就是不知道漏电之后对人会不会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收获很大啊,谢谢各位

网友:

我就经常被电脑电到,也不知道接没接地线从墙上的插座出来的线,一般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 没有地线怎么引啊

网友:

看了以上讨论,认为很浅显,很实际,希望能看到更有价值的东东

楼主:

虽然很平凡的小事,但是大问题。就是有问题,才提出来。想解决问题。这里有这么多工程师,就拿不出好的方案来?

网友:
Re: ,地线插头只是一摆设?---[请教]

三眼插座,地线插头是连接物体外壳的,起漏电保护作用,因为大地的电阻少过人体的,当漏电时,电流就会通过地线接通大地,这样对人的伤害就降低很多了!

网友:

     一般在现供电系统中,应与接地......所谓左零右火中接地.....

网友(2006-12-30):

有必要,节地,
如ESD和瞬态电压/流 都是要考接地来把能量吸收的,
有时候, 万一机器漏电,接地的作用就相当于和人体并联在一起的电租很小的导线, 从而保护了接触的人体

网友:

那普通家庭,特别是农村,一般只有零线和火线,若我需接三孔插座,请问地线段该如何接?直接由插座底线端接线埋入就近墙体是否可行?该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普通家庭,特别是农村,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看农村一般都没接地线!

网友:

我家用的,全部是找人特地搞的,装触电保护器了。一共有3套保护措施
安全第一

但是企业也必须装啦,要不多余静电怎么样带走啊
难道非叫人去把它传走
还有 就是特殊设备就是有了保护,但是还是会有内部电(电容)等类似现象
这个很危险的,我们这里有个快退休的高级电工,全国都是有名气的,在处理一个
高档设备的时候没有注意,碰了那容器一下就立即挂了哦
高频类  的设备希望普通朋友不要乱去碰。

网友:

在农村吧,可以在屋子外泥土地上,打个半米深的眼,插如钢筋,钢筋上连 接地线
在城市高楼上,直接把接地线栓在水管上,水管连接千家万户也连接大地,绝对的安全,以前听老师说过,
不过还是要建筑设计师在图纸上进行电气布线的时候,把接地线预先埋好,和避雷针的引线一样的深埋大地,方保安全。

网友(2007-02-25):

这个问题我想十家有九家没接地线吧?
我申明,我家没接那个N线

网友:

30楼浣溪沙说的对,大家很少接, 地线插头确实只是一摆设,我们与发达国家比,这是不是也算一个差距.

网友(2007-07-26):

最好接上,而且不能接错:左零N,右相L,中间是接地PE

网友:

其实市场上卖的插板和插座根本就没有接地里面只有两条线。有的电器上的三眼插头也是两条线,中间起到牢固作用。

网友(2007-11-30):
是自家的一定接,如果是客户的不要求就 不接!呵呵

网友(2008-01-18):
安全第一    象这些东西往往被人们所不重视,但一旦问题出来了,就是鲜血泠泠

网友:
接地是保护,漏电开关也是保护,漏电开关有失灵的时候,唯有接地才最安全,有了规定不用也没办法.但安装人员一定要找专业的,现在的新楼一般都把接地线安进屋了的,一套房也就200--300元的双色线就够用了,家有小孩子,最好选用有防护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