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超声波焊接还是摩擦焊接?(塑料件)

楼主(2006-08-04):
我公司有两个塑料件,材料分别是PA6+GF30和PA6+GF50,请问是采用超声波焊接还是摩擦焊接?

网友(2006-09-23):

應該使用超聲波!!
個人意見!!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视接触面积和几何形状而定。

如果是片材,用超声波较好,如果是棒材,或截面较大时,用摩擦焊为宜。

syw   060923---16.31

网友:
Re: 采用超声波焊接还是摩擦焊接----To 开门造车

开门造车 您好!
我给您的邮件不知道收到没有?另外,右上角的筹备小组成立公告看了么?想尽快联系您,请回复,谢谢!

楼主(2009-01-23):
其实无论是超声波焊接还是摩擦焊如果塑料材料里的玻钎含量太高的话,焊接效果就会降低,另外与设备的功率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产品后来咨询了国外厂家,他们是采用摩擦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