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齿轮润滑的喷油嘴应该放置在齿轮啮出侧吗?

楼主(2006-08-04):
记得以前曾看到一个资料说:“在齿轮啮入侧放置喷嘴,会将压力油压入齿面的微小裂缝中,从而不断地将裂缝扩大,直至造成表面剥落。所以正确的作法是将喷嘴放置在齿轮的啮出侧。”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网友:

看似有理……
而且我发现油嘴都不会设置在两齿轮齿合的位置……
具体是怎样,还望大家解答……

楼主:

一般放在齿轮的啮入侧

网友:

油里有垃圾,所以我赞成应放置在啮出侧。

网友:

速度不大的情况应放在齿轮啮出侧,快速的应考虑作油浴的!

网友:

转速低的在啮出侧,转速高的在啮入侧。
又碰上一夕了!

楼主:

呵呵,是啊,缘分啊!看来我们俩该喝一两啦!不过我还想问一下,低速的界限是多少?为什么高速时要放在啮入侧?还请大侠指教?谢谢了!

  又:云峰大侠好了吗?真为你担心啊?社员们都很关心你呢?不知近况如何?

网友:

低速的原因你已经说过了,还有一个原因,放在啮入侧,油积累在齿面上,还没散开,在齿啮合的时候油是弹性流体,油多了容易产生高压\崩齿,尤其在低速重载的情况下,类似于液压马达的齿轮泵要开泄油口.
高速时要放在啮入侧,齿轮速度高了,有风啊,油喷不上!
低速的界限是多少?那要根据情况,喷油的压力,齿型,一般我记得节圆700-800,到200RPM,就差不多了,
设计时最好有个参考,尤其是主减,一定要慎重,
我机子里好象有几个主减的图,回头给你找一下,现在在老家歇着呢.

楼主:

太感谢了!好人啊!

网友:

照此说法,那么浸在油箱里的齿轮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有裂纹不管你放在出口还是放在进口齿轮最后都会折断.进\出都要设置

楼主(2007-04-07):

补充:
经过试验研究发现:循环喷油的齿轮抗点蚀能力比油浴润滑的小11%,啮入侧供油比啮出侧供油的抗点蚀能力小,当采用油浴法从啮入侧供油比从啮出侧供油的抗点蚀能力约小8%,当采用循环法从啮入侧供油比从啮出侧供油的抗点蚀能力约小20%;循环喷油若采用节流阀调节喷油量,发现油量愈大愈容易点蚀。供油量过多,则部分油会在啮合的齿面间受到啮合压挤,从而产生局部高压,增大了接触应力,使齿面容易产生疲劳裂纹,同时油在高压作用下渗入裂纹,以致促进点蚀的发生和发展。从防止点蚀出发,供油量不宜过多,但为防止粘着又必须要有充分的油量。还有人发现供油量充足可以提高粘着极限负荷,但油量多到一定程度之后,粘着极限负荷就不再提高了。循环式喷油润滑比灌注式油浴润滑的冷却效果好,对抗粘着有利。试验证明,从啮入侧喷油运行温度较高,从啮出侧喷油运行温度有所降低,把喷油嘴装在啮出侧是比较恰当的。但要注意高速齿轮由于离心力较大,油被甩离齿面,为避免缺油危险,可在啮入侧装小喷油嘴。

网友:

我们的齿轮对,线速度在107m/s左右(转速6170rpm)喷油管在啮出侧,没有发生过问题.20CrMnTi硬齿面斜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