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应力轧机的轧辊平衡装置哪种更好用?

楼主(2006-08-04):
据了解短应力轧机的轧辊平衡装置有弹簧式,液压式,弹性分离体式,不知哪种在实际生产中用得最好?

网友:

看你用那种标准:
弹簧式最便宜,维修方便,但是平衡效果较差,轧机弹跳相当大.
液压式的平衡效果较好,但昂贵,而且维护相当麻烦.
弹性分离体式好象多用于接轴平衡吧?
DANIELI用一种碟型弹簧平衡专利,安装比较麻烦.

楼主:

弹性分离体的使用单位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地方也不少,不仅限于平衡还用在缓冲器上。
在轧辊平衡上使用的我见过两家但说法不一,所以不知究竟怎样?

网友:

强烈推荐弹性胶体平衡装置。可应用于任何轧机的轧辊平衡,不管热轧还是冷轧,不论是线棒材,还是板带材。

网友(2007-11-08):
液压形式的比较多,可靠结构简单;弹性胶体是项新技术,但用的比较少,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
搞好密封,保证不泄漏,液压最好。用弹性阻尼体最省事,故障少,费用较高

网友:
我厂用的就是弹性阴尼体,坏了没法修呀

网友(2008-11-05):
弹性胶体比较省事,维护工作量较少,但是出现问题不好发现和解决,只能更换。其实液压平衡比较好,前提是处理好泄漏问题

网友(2010-07-28):
弹性胶体比较省事,维护工作量较少,

网友(2013-01-15):
个人推荐弹性阻尼体,因为这个力能参数特性比较柔,依赖安装方便二来对设备影响又小三来可靠!

网友:
现在主要是弹性胶体平衡,有在上下轴承座中间的,有在上下向中间平衡

网友(2013-03-30):
弹性阻尼相对比较好,我所在厂做了三四千台,80%是弹性阻尼

网友(2013-12-19):
我个人认为弹性阻尼体比弹簧式和液压的好用。关键是阻尼体的质量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