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1中能使用宏程序吗?

楼主(2006-08-04):
请问各位:

2 G$ p8 h( B F" o) ` `9 a. W

G71中能使用宏程序吗?我用宏程序在车床上车椭圆球,出现124号报警,“起点和中止不是对应状态”。但改用G73却能正常使用。系统:发那科 0i

网友:

不可以

网友:

G71不可以使用宏程序,但G73是可以的

网友:

我用华中系统,可以进入车削,没出现问题.

网友(2009-05-04):
我也疑惑!G71能不能用?

网友:
不同的系统当然是不一样的,FANUC肯定不行的。!

网友:
FANUC  一定行 、

网友:
我  用 过 我 不知道 啊  不知道 你那 什么破  机床

网友:
华中数控可以,FANUC 好像不行!

网友:
你 们用的 时候 是不是 出现报警现象 啊      一般 的 来 说 都 是用  G73    G90    很少 用G71

网友:
我用G73可以,用G71也不行

网友:
FANUC  一定行 、
引用 网友A:

FANUC  一定不行

网友:
FANUC的G71不行,G73可以
华中的G71就可以

网友:
没用过 应该不行吧  只用过G73

网友(2009-06-22):
FANUC G71能用宏程序但很费时间的我试过加工的时候系统跟死机一样特别慢 建议用G73

网友(2013-04-04):
广数980tda好像也不行,  有试过的吗

网友:
没试过 求程序

网友:
我还没有学会

网友:
有那个必要吗,为什么整那么复杂

网友:
华中系统  可以用